【求助】STEP 7-MicroWIN SMART V3 指针地址输入问题

楼主(2026-03-14):
最近在使用ST32 CPU时,用CPU做MODBUS TPC 服务器通讯,在指令输入栏寄存器指针指向地址时,开始写入&VB7000时可以,下载程序正常,通讯测试数据也正常,但是后续需改指针地址时,发现&VB7000无法修改了,提示错误!屏幕截图 2026-03-14

因为接口地址本身类型就是双字类型,后来通过监测数据分析,发现 &VB7000的地址等于16#8001B58 ,以此类推  &VB0等于16#8000000,直接将16#8000000填入,编译正常,不在出现提示,经过通讯测试,数据正常无错误。

此类型的地址,都可以用此方法解决,已经验证过了,数值相同。

如果有碰到这种情况的,可以用此办法进行解决,如果有更好的办法可以提出来,欢迎留言。

网友A:
直接建议换成长大 字节的数据

  • OPMen楼主

    是修改不了,应该是一个小BUG,后期看看会发布补丁不

网友:
  • OPMen楼主

    修改不了,应该是个小BUG,期待后续发布补丁

网友B(2026-05-14):
找了很久,终于如愿得偿,很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