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finet转ModbusRTU嵌入式板卡

楼主(2026-03-17):
在自动化产线的物料定位与安全距离监测场景中,激光测距仪凭借其高精度、非接触式测量的优势,成为关键的感知设备。本项目采用WL-OEM-B40嵌入式板卡,实现Profinet主站(西门子S71200PLC)与ModbusRTU从站(激光测距仪)之间的协议转换,将实时测距数据无缝接入PLC控制系统,为产线的精准控制与安全联锁提供数据支撑。

二、硬件架构

Profinet主站:西门子S71200PLC

协议转换网关:北京稳联WL-OEM-B40嵌入式板卡(ProfinetModbusRTU

Modbus从站:激光测距仪(支持ModbusRTU协议)

三、TIAPortal(博图)软件配置步骤

1.导入GSD文件

1.打开TIAPortal,创建新项目并添加S71200PLC

2.在“选项”菜单中选择“管理通用站描述文件(GSD)”,导入WL-OEM-B40对应的GSDML文件。

3.导入完成后,在硬件目录中即可找到“WL-OEM-B40”作为Profinet从站设备。

2.添加从站并分配设备名称与IP

1.在设备与网络视图中,将WL-OEM-B40从站拖入网络拓扑,与PLCProfinet接口建立连接。

2.选中WL-OEM-B40模块,在“属性”中设置设备名称(如WL-OEM-B40),此名称需与网关设备上的名称一致。

3.WL-OEM-B40分配与PLC同网段的IP地址(如192.168.1.181),子网掩码为255.255.255.0

4.WL-OEM-B40“模块”选项卡中,根据激光测距仪的Modbus寄存器映射,配置输入(Input)和输出(Output)数据区。

5.例如,将激光测距仪的距离数据寄存器映射到PLC的输入地址区IW68开始的字中,用于接收测量值。

6.完成配置后下载至PLC,确保Profinet通讯建立。

四、激光测距仪软件设置(简要)

在激光测距仪的配置软件中,完成以下关键设置:

通讯参数:波特率9600bps,数据位8,停止位1,校验位None,与WL-OEM-B40ModbusRTU参数保持一致。

从站地址:设置为`1`(或与网关配置一致的地址)。

数据输出:启用ModbusRTU数据输出,确保距离数据实时更新到指定寄存器。

五、数据测试与验证

完成所有配置后,在TIAPortal中在线监控PLC的输入地址区。当激光测距仪进行测量时,对应的输入地址(如IW68)会实时更新为距离数据(单位:mm或μm,根据测距仪设置),表明ProfinetModbusRTU通讯链路正常,测距数据已成功接入PLC控制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