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肖特基二极管损坏绝非孤立故障,MOS管、三极管极易连锁损坏

楼主(2026-03-17):
在电源、电池管理、汽车电子等系统中,MOSFET是核心功率器件。但在实际应用中,很多工程师会遇到:

👉 MOS一旦损坏,往往不是一个,而是“一片一起坏”

这是为什么?

一、MOSFET为什么容易引发连锁损坏?

1、MOS处于功率核心位置

MOS通常负责:

电源开关

电流控制

电池保护

→ 一旦异常,影响的是整个系统功率路径

2、短路失效最常见

MOS损坏通常表现为:

D-S短路

结果:

→ 电源直接短路

→ 电流瞬间暴涨

3、热失控机制

MOS有一个典型问题:

→ 温度越高 → 电阻越大 → 发热更多

形成:

恶性循环 → 热击穿

二、连锁损坏路径分析

路径1:MOS → 驱动IC

MOS击穿

反向电压冲击驱动IC

→ 驱动芯片损坏

路径2:MOS → 电源系统

短路 → 电流暴涨

电源IC过载

→ 电源模块损坏

路径3:MOS → 采样电路

电流异常

分流电阻过载

→ 采样系统失效

三、典型案例

某BMS项目:

多颗MOS并联

一颗先过热

结果:

→ 电流重新分配

→ 其他MOS过载

→ 全部烧毁

四、如何避免“连锁烧毁”?

✔ 1:合理并联设计

选择一致性好的MOS

对称布局

✔ 2:优化驱动

增大驱动能力

控制开关速度

✔ 3:加强散热

足够铜箔

散热片设计

✔ 4:选用高可靠MOS

MDD辰达半导体MOS在:

低Rds(on)

热稳定性

批次一致性

方面表现优异,适合高可靠应用。

五、总结

MOS损坏从来不是孤立事件:

→ 一个MOS坏 = 系统已经处于危险状态

真正的工程思路应该是:

防止失效,而不是事后更换。

网友A:
泳池工程公司的电源、电池管理、汽车电子等系统中,MOSFET是核心功率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