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井水位测量仪的使用方法?

楼主(2026-03-17):
WH311深井水位测量仪的使用方法需结合安装、调试、日常操作、维护四大核心环节,以主流的水位传示仪投入式静压型(如 WH311 系列)为例,以下是详细的标准化操作流程,适配消防水池、深井、生活水箱等多数场景:

一、 安装前准备

1.     配件检查确认整机配件齐全:静压探头、导气电缆、显示仪表、安装支架 / 配重块、防水格兰头、接线端子、说明书及校准证书。核对型号参数:量程、信号输出(4-20mA/RS485/LoRa)、供电电压(通常 24V DC)是否匹配现场需求。

2.     现场勘察确定探头安装位置:避开进水口、出水口、水泵吸水口及水流湍急处,防止水流冲击影响测量精度;若水池有搅拌装置,需加装稳流套管。规划电缆走线:户外布线需穿 PVC 管防护,避免暴晒或碾压;无线版需确认仪表安装位置信号无遮挡。

二、 安装与接线

1. 探头安装

·        投入式安装(主流方式)

1.     将探头与导气电缆连接牢固,电缆接头处缠绕防水胶带,再套上热缩管加热密封(确保 IP68 防护)。

2.     给探头加装配重块(避免漂浮),通过安装支架将探头悬挂固定在水池预设测点,探头底部距池底10-20cm(防止淤泥覆盖)。

3.     电缆沿池壁固定,多余部分盘绕收纳,禁止拉扯(防止导气电缆漏气)。

2. 仪表接线(关键步骤,避免接错烧损设备)

信号类型

接线方法

注意事项

4-20mA 电流信号

仪表电源 +” 24V DC 正极,电源 -” 接负极;信号 +” 接探头信号线正极,信号 -” 接负极

电流信号抗干扰强,可远距离传输(最远 5km

RS485 数字信号

A AB   B,正负极对应;需外接 24V DC 电源

支持多台仪表组网,对接 PLC 或物联网平台

无线 LoRa

仅需给显示仪表接 220V AC 电源,探头内置电池无需接线

确保仪表天线朝上,无墙体遮挡

消防双显版

就地仪表与远程仪表通过信号线串联,共享一个探头信号

需匹配消防控制室的信号接收模块

三、 调试与校准(决定测量精度的核心步骤)

1.     通电自检接通电源后,仪表显示屏点亮,进入自检模式,无报错则显示 “0.00m” 或当前环境下的默认值;若出现 “Err” 代码,需排查接线或探头故障。

2.     零点校准

1.     将探头提出水面,悬空放置(确保无液体压力)。

2.     长按仪表设置键,进入校准菜单,选择零点校准,按确认键保存,此时仪表显示 “0.00m”

3.     量程校准(可选,高精度需求时操作)

1.     将探头放入已知高度的标准液位容器中(如 1 米深的水桶)。

2.     进入仪表量程校准菜单,输入实际液位高度(如 1.00m),按确认完成校准。

3.     反复升降液位,观察仪表显示值与实际值偏差,误差需≤±1cmWH311 系列标准精度)。

4.     功能参数设置

o   报警值设置:进入报警设置,输入高水位(如消防水池满水位 5m)和低水位(如警戒水位 1m),触发时仪表声光报警,同时输出开关量信号联动水泵。

o   单位切换:按需切换米(m”“厘米(cm”“毫米(mm

o   数据记录:开启自动记录功能,设置记录间隔(如 10 分钟 / 次),支持 U 盘导出历史数据。

四、 日常操作与读数

o   实时读数仪表主屏显示当前水位高度,光柱同步直观展示液位占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