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Z-UHZ磁翻板液位计的正确安装方式

楼主(2026-03-18):
JZ-UHZ磁翻板液位计的正确安装方式:
1. 安装液位计的桶槽必须是非封闭型的桶槽。
2. 磁翻板液位计须垂直安于容器上,其垂直度偏差小于3B。

3. 配线时注意电缆线不要与高温物体接触。
4. 确认介质比重与液 计铭牌上标示之比重一致。

5. 液位计上升速度应≦10mm/s。
6. 安装时,磁翻板液位计腔体内不允许有异物进入。

7. 磁性开关是感应磁力线而产生开关动作,因此安装时须注意周围100mm内应避免磁场或导磁金属靠近,以免干扰正常动作。
8. 当磁性开关之负载为电感性或电容性负载时,须于接点两端并联一个RC电路以保护接点。
9. 送电前请再检查配线是否正确,以免磁性开关造成意外损毁。 10. 安装时,磁性开关避免剧烈冲击,以免内部浮球破损。 11. 变送器供电电压为24VDC。
12. 液位计拆卸时,下端法兰螺丝松掉,浮球取出清洗,安装回去时,要注意浮球有 符号须朝上,如浮球为定制品无符号,请将有磁铁较重的一端朝上安装,螺丝锁回即可。安装时,磁性开关避免剧烈冲击,以免内部磁簧破损。
13. 磁性开关系感应磁力线而产生开关动作,因此安装时须注意周围10cm内应避免磁场或导磁金属靠近,以免干扰正常动作。
14. 磁性开关安装时引线或入线口必须朝下。 15. 配线时注意电缆线不要与高温物体接触。
16. 当磁性开关之负载为电感性或电容性负载时,须于接点两端并联一个RC电路以保护接点。
17. 磁性开关安装位置如(图五)所示,安装时须靠近指示器,并且紧贴管壁。 18. 送电前请再检查配线是否正确,以免磁性开关造成意外损毁。 19. 设备之连接法兰固定孔方向须与液面计之法兰固定孔方向相同。法兰固定孔安装方向。
20. 塑料标准型的C-C长度若超过1.5m,安装时建议加入固定支架,固定支架与固定支架或安装法兰的间距不可超过1m,固定支架的型式会因现场环境不同而异,若有需要由本公司制作,需于订单上注明固定支架的需求。
21. 安装前必须先拆除产品上、下安装法兰里的两个防尘塞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