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量计无显示、无输出怎么办?

楼主(2026-03-19):
一、先查 3 个常见、简单的问题

1. 供电问题

有没有电?电压对不对(24V DC)

接线松没松、正负极接反

开关电源坏没坏、保险烧没烧

2. 接线问题

接线端子进水、受潮、氧化

线断、虚接、屏蔽层没处理好

3. 仪表本身设置/保护

是不是进入了休眠、省电模式

是不是小信号切除导致没输出

二、无显示、无输出,分两种情况

1)完全黑屏:啥都不亮

→ 100% 是供电/电源/线路问题

1. 测端子:有没有 DC 24V

2. 查电缆:有没有断

3. 查电源:开关电源输出正常吗

4. 查防爆格兰/接头:有没有进水短路

结论:有电就亮,不亮就是没电/短路。

2)有显示,但无 4–20mA 输出

1. 看显示有没有流量

有流量 → 查输出设置/输出板/接线

没流量 → 查测量本身(介质没动、传感器故障)

2. 检查组态

量程对不对

4–20mA 是否开放

有没有开小信号切除

3. 万用表量电流

有电流 → PLC/系统问题

没电流 → 仪表输出板坏

三、现场快速判断口诀

黑屏不亮 → 查电、查线、查短路

有显示无输出 → 查设置、查输出、查回路

有显示有流量但无输出 → 仪表输出板故障

四、最简单结论

先看亮不亮:

不亮 = 没电/短路

再看有没有流量数值:

有数值没输出 = 输出坏/设置错

没数值 = 传感器/介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