磁翻板液位计接线注意事项

楼主(2026-03-19):
磁翻板液位计接线:

一、磁翻板液位计的接线方法

  JZ-UHZ精正磁翻板液位计一般是两线制,4~20MA信号。其中一种接线方法为:磁翻板液位计正极接仪表24V输出端,磁翻板液位计负极接仪表4~20MA输入端的正极,然后仪表的4~20MA输入端的负极与仪表的24V输出端的负极短接起来。以上接法可以利用仪表的24V输出做磁翻板液位计电源。

  如果是磁翻板液位计采用的是四线制,则磁翻板液位计的电源正负极接供电电源正负极。4~20MA正负极分别接仪表的4~20MA输入端的正负极。如果用安全栅的话,24伏接安全栅电源(24V供电的)输入端正负对应磁翻板液位计的正负端子,电源输出端正负对应仪表的正负。

二、磁翻板液位计接线注意事项

   鉴于磁翻板液位计接线出错,轻则导致测量不准,重则造成仪表损坏,所以在对磁翻板液位计进行接线操作时,一定要注意以下几点

1、在配线时应避开大容量的变压器、电动机或干扰源

2、拧下接线盒的接线端盖,将电缆穿过电缆接头,连接到24VDC两;

3、根据需要连接接地端子;

4、拧紧接线盒的接线端盖;

5、对于防爆型仪表,为确保防爆性能,必须按有关规定配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