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缘控制器的矿山带式输送机智能监控与预测性维护解决方案

楼主(2026-03-19):
一、矿山带式输送机监控系统面临的主要挑战

带式输送机是矿山生产运输的核心装备,其运行状态直接关系到整个采矿作业的连续性与安全性。随着矿山向大型化、长距离方向发展,传统监控系统在工程应用中面临一系列技术制约。

长距离分布式监控的通信与同步难题
矿山主运输巷道往往长达数公里,沿线分布多个驱动站、转载点和大量保护装置(拉绳开关、跑偏传感器、打滑检测等)。传统采用多台PLC分段控制、依靠工业交换机级联通信的方式,存在数据同步性差、故障时难以准确定位的问题。各段控制系统时钟独立,全线联动停机需要依赖复杂的联锁逻辑,响应时间不确定。研究指出,带式输送机存在28大类故障风险,需要覆盖全线的实时感知与协同控制能力

海量安全信号的可靠采集与实时响应
输送机沿线每隔数十米就需布置拉绳开关和跑偏传感器,一条数公里长的输送线可能涉及数百个开关量信号点。传统方案将这些信号通过长电缆直接引入中央控制柜,不仅布线成本高、施工周期长,而且长距离传输的信号易受电磁干扰,在潮湿、粉尘恶劣环境下故障率较高。拉绳开关触发后需在数百毫秒内完成紧急停机,信号传输延迟将直接影响人员与设备安全。

关键设备状态监测手段缺失,维护模式被动
滚筒轴承、驱动电机等旋转部件是输送机的高故障风险点。传统维护以定期巡检和事后维修为主,难以及时发现早期故障征兆。突发轴承卡死可能引发火灾或皮带断裂等重大事故。研究显示,基于传感器和物联网的故障诊断系统能够有效检测皮带跑偏、打滑、撕裂等故障,并及时发出预警。将振动监测纳入控制系统,实现状态检修(CBM)已成为行业趋势

设备调试与参数维护的工作量大
输送机沿线众多IO从站需要逐个配置地址、设定参数,现场调试周期长,且容易因人为设置错误导致通信故障或信号误报。换产或技术改造时,参数维护同样面临繁琐的工作量。

二、解决方案概述:基于BL370的光纤环网一体化监控平台

本方案以ARMxy BL370系列边缘工业计算机为核心,结合EtherCAT光纤环网技术,构建一个覆盖全线、实时同步、智能预警的带式输送机监控系统。

统一控制核心:采用BL372B作为主控制器。其异构计算架构实现任务分工:四核ARM Cortex-A53处理器运行Linux系统,承载振动数据分析、健康状态评估、数据通信和报警推送等上层应用;独立的ARM Cortex-M0内核,在Linux-RT-5.10.198实时操作系统的调度下,专门负责EtherCAT环网通信管理、安全信号实时响应和振动数据同步采集。

基于EtherCAT的光纤冗余环网:通过内置的IgH EtherCAT主站,配合工业级光纤介质转换器(如Beckhoff CU1521系列),构建覆盖全线驱动站、转载点、沿线保护装置的光纤冗余环网。光纤传输具有抗电磁干扰、传输距离远(多模光纤可达2km,单模可达20km以上)、带宽高等优势,特别适合矿山复杂电磁环境下的长距离通信。环网拓扑可在任一节点断线时自动愈合,保障系统通信的可靠性。

分布式IO就近采集:在沿线各关键位置(如驱动站、每隔数百米的接线盒)部署EtherCAT分布式IO站,站内配置X系列数字量模块就近接入拉绳开关、跑偏传感器等安全信号,配置Y37振动监测模块就近采集滚筒轴承振动数据,大幅缩短信号传输距离,提高抗干扰能力。

软件定义智能运维:通过上层软件工具,将全线安全信号集中监控、振动趋势分析与预测预警、远程告警推送等功能融于一体。

三、具体IO需求与模块化选型配置

矿山带式输送机监控系统对IO点数的需求量较大,且对特定信号的处理有专门要求。

1. 核心控制单元选型

主控制器BL372B(3×EtherCAT网口,1×X板槽,2×Y板槽)。网口一连接光纤环网,接入沿线所有驱动站和IO从站;网口二可预留或连接本地操作站;网口三接入矿区工业以太网,用于与中控室SCADA系统通信。

处理核心SOM372(RK3562J,32GB eMMC,4GB LPDDR4X),为存储振动特征数据、历史报警记录和运行日志提供充足容量。

操作系统Linux-RT-5.10.198内核,保障环网通信周期和振动数据采集的实时性。

2. 分布式IO配置策略与选型
推荐采用“主控+分布式EtherCAT IO站”的架构。根据输送线长度和监测点密度,分段部署多个IO站。

功能区域

信号需求

选型型号

功能说明与配置建议

沿线安全信号采集

数字输入(DI),接入沿线的拉绳开关、两级跑偏开关、打滑检测、堵料开关等保护装置信号。每数十米需接入一组信号。

X14板4路高速DI模块)或 X23板4DI+4DO)

在沿线每隔200-300米部署一个IO站,根据该段内保护装置的数量配置X系列DI模块。高速DI模块的低延迟特性有助于确保紧急停机信号的快速响应。

驱动站状态监测

数字输入(DI):电机运行状态、制动器状态、油位开关、冷却风机状态等。数字输出(DO):控制电机启停、制动器动作、报警指示等。

组合使用 Y11/Y12板8DI)、Y21/Y22板8DO)、X23板DI/DO)

根据驱动站的实际点数灵活配置,集中处理驱动站逻辑控制与状态反馈。

滚筒轴承振动监测

IEPE(集成电路压电)型振动加速度传感器信号输入。此类传感器用于测量轴承座的振动加速度,是评估旋转设备健康状态的关键手段。通用型工业振动传感器典型灵敏度为100 mV/g,频率响应范围1 Hz - 12 kHz

Y37板4路IEPE测量模块)

在关键滚筒(如驱动滚筒、改向滚筒)轴承座安装IEPE加速度传感器,通过Y37板为其提供恒流源并采集振动信号。控制器可对原始振动数据进行FFT变换,提取时域指标(峰值、有效值)和频域特征,用于轴承故障的早期诊断和趋势分析。

扩展监测

模拟量输入(AI):电机绕组温度、环境温度等。

Y31板4-20mA AI模块)

用于设备健康监测的辅助信号采集。

3. 软件功能实现

QuickConfig快速配置沿线IO从站:该工具提供批量配置界面,用于管理沿线众多EtherCAT IO从站的地址与功能参数。主要功能包括:

自动扫描与拓扑识别:接入环网后自动扫描沿线所有IO站,生成网络拓扑图。

批量地址分配:在界面中统一对各从站进行编号和地址分配,无需逐个手动拨码。

功能参数模板化:将同类站点(如标准防护站)的IO通道配置保存为模板,新建站点时一键应用,大幅减少重复配置工作。

配置下发与验证:批量将配置参数下发至各从站,并自动校验通信状态,确保全线IO系统快速、准确就绪。

BLIoTLink实现数据推送与远程告警BLIoTLink作为数据代理,持续从控制器内部采集关键数据,包括:

全线安全报警信号(拉绳触发、跑偏超限、打滑故障)及发生位置。

设备运行状态(电机启停、运行时长、电流负载)。

Y37板采集的振动特征数据(有效值趋势、峰值预警)。

BLIoTLink将这些数据通过标准MQTT协议推送至中控室SCADA系统,实现集中监控。同时,可通过控制器Mini PCIe接口扩展4G模块,在发生重大报警(如紧急拉绳、重故障停机)时,立即向值班人员手机发送告警短信或APP推送,确保无人值守时段也能及时响应。

预测性维护与健康状态评估:基于Y37板长期采集的振动数据和电机电流、温度等多源信息,系统可构建输送机关键部件的健康状态评估模型。相关研究表明,结合聚类算法和深度学习模型能够有效评估设备健康状态。当振动特征偏离基线或出现特定故障频率时,系统提前预警轴承故障风险,推动维检工作从被动抢修向主动预防转变,研究表明传感器监测可将连续输送可用率从传统运维的80%提升至90%以上

四、集成化方案的技术特点分析

相较于传统“多台PLC分段控制+独立振动监测系统”的分散式架构,本一体化方案在系统设计层面呈现出不同特点。

对比维度

传统矿山输送机监控方案

基于BL370与模块化IO的集成方案

技术特点分析

系统架构与同步性

多台PLC分段控制,时钟独立,通过交换机级联通信,全线同步响应存在延迟。

统一时钟、光纤环网。全线所有IO站和驱动站接入同一EtherCAT环网,分布式时钟机制实现亚微秒级同步,任一信号触发可同时联动全线。

为长距离输送线提供了统一的时间基准和高实时性响应能力,有利于提升紧急停机联锁的可靠性。

安全信号处理路径

长电缆直接接入中央柜,信号衰减大,易受干扰,故障点排查困难。

分布式就近采集X系列DI模块安装于沿线IO站,信号本地捕获后通过光纤数字链路传输,抗干扰能力强。

提高了微弱开关信号的可靠性,减少了电缆长度和故障点

状态监测集成度

振动监测作为独立系统运行,数据与控制系统分离,难以与运行状态关联分析。

监测与控制一体化Y37板接入同一控制器,振动数据与设备启停状态、负载电流带统一时间戳关联记录。

为健康状态评估和故障根因分析提供了多维度关联数据

设备调试与维护

沿线从站需逐个手动设置地址和参数,耗时长、易出错。远程诊断能力有限。

集中配置与远程诊断QuickConfig实现批量参数下发和拓扑管理,BLRAT支持远程接入查看实时数据、诊断故障。

显著缩短了系统部署和故障响应时间,降低了现场维护工作量

通信可靠性

工业交换机级联,任一节点故障或线路中断可能导致分段失联。

光纤冗余环网。环网拓扑支持线路单点故障时自动愈合,通信不中断。光纤介质抗电磁干扰、适合矿山环境。

提升了长距离通信的可靠性和可用性

五、总结

ARMxy BL370边缘控制器为核心的矿山带式输送机智能监控系统,其核心思路是通过统一控制平台光纤冗余环网分布式IO架构集成化软件工具,将传统上分散的多段控制、安全信号采集、振动状态监测和数据推送功能融合为一个有机整体。

该方案通过EtherCAT光纤环网实现全线设备的微秒级同步和可靠通信,通过X系列模块化IO实现安全信号的分布式就近采集,通过Y37 IEPE模块实现滚筒轴承振动的在线监测,通过QuickConfig简化沿线从站配置,通过BLIoTLink实现报警推送和远程监控。这种集成化技术路径,为应对矿山带式输送机在长距离同步控制、海量安全信号可靠采集、预测性维护和快速故障响应等方面的工程需求,提供了一种系统性的解决方案,有助于矿山企业构建安全性更高、运维成本更低、设备可用性更强的新一代输送监控装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