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并联运行求助

楼主(2026-03-21):
开关电源是否可以并联运行?

网友A:
开关电源在满足输出电压一致、输出电流均衡、有均流电路或均流功能等条件下是可以并联使用的。并联使用时可能遇到的问题包括电流分配不均、环流现象以及热失控风险等。

  • 李纯绪楼主

楼主:
Billy为什么不回复此帖?开关电源并联运行结果发上来啊!

网友B:
开关电源并联时,最好把电压调到一样,但建议还是分组使用!

网友C:
并联使用容易烧毁,特别是负载偏大

楼主:
二根不同截面,甚至是不同材质的电缆给负载供电是什么结果呢?

  • 大可

    截面小、导电率差的电缆(或者说导通电阻大的电缆)在负载过大时会发热,严重时会烧掉。

网友:
  • 李纯绪楼主

    回复 @大可: 会吗?电阻大不是通过的电流小嘛。

网友D(2026-04-25):
曾经用过2只同型号24V1.5A开关电源,给同一个电器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