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选煤厂,如何为不同工况选择合适的超声波密度计?

楼主(2026-03-22):
在选煤厂,工况极其复杂多变,从含有尖锐颗粒的粗煤泥到极易堵塞的高浓度底流,不同的环节对仪表的要求截然不同。要想选对超声波密度计,不能只看品牌,必须根据安装位置、介质特性和管道条件来精准匹配。结合选煤厂的实际痛点,以下是选型指南:

1. 核心选型维度

A. 测量范围与精度

一般工艺监控(如旋流器入料、中煤筛下水):通常浓度在 0~30% 或 0~40% 之间。选择常规量程(0~50%)的仪表即可,精度要求一般为 ±0.5%~1%。

高浓度工况(如浓缩机底流、压滤入料):浓度可能高达 50%~70% 甚至更高。

选型要点:必须选择大动态范围、高功率的超声波密度计。普通仪表在高浓度时信号会完全衰减,导致读数归零或乱跳。部分专用矿浆仪表可覆盖到 75% 的浓度。

微浓度监测(如循环水、澄清水):如果是为了监测跑煤(极低浓度),需要选择对微小变化敏感的高频探头。

B. 介质磨损与腐蚀

粗煤泥/矸石水:颗粒大、流速快,对管壁冲击力强。

选型要点:必须选用耐磨材质。传感器测量面应采用氧化铝陶瓷或碳化钨保护,外壳材质建议选用 316L 不锈钢或更高等级,防止被磨穿。

酸性水/化学药剂:某些选煤厂的水体具有腐蚀性。

选型要点:接触介质的部分(衬里或探头)应选用PTFE(聚四氟乙烯)或PVDF等耐腐蚀材料。

C. 含气泡与泡沫

浮选尾矿/高湍流管道:介质中夹杂大量气泡。

选型要点:气泡会严重干扰超声波传输。应选择带有“阵发性气泡补偿算法”的仪表,或者采用多频率发射技术的仪表,以穿透气泡层获取真实数据。

2. 针对不同工艺环节的选型建议

工艺环节   典型工况特征   推荐仪表类型   关键选型理由

重介质旋流器: 密度高 (1.3-2.0g/cm³)、磁铁矿粉磨损极大,推荐耐磨型直管式 / 插入式,   必须耐受磁铁矿粉的剧烈冲刷,探头需特殊硬化处理。

浓缩机 (入料/底流) :极易堵塞、浓度波动大、易有泡沫,推荐直管段式 / 外夹式,首选直管段式,无死角不堵塞;若不停产安装,选外夹式,但需确保管壁清洁。

浮选系统: 含大量气泡、药剂腐蚀,推荐高频/抗干扰型,需要能区分气泡和固体颗粒,避免因气泡导致读数虚高。

煤泥输送管道:管径大、流速慢、易沉淀,推荐宽量程型,需覆盖从清水到高浓度煤泥的全范围测量。

尾矿库/回水池:开放式、环境恶劣,推荐防爆/防护型,需要高防护等级 (IP67/IP68) 及防爆认证,适应户外风雨。

3. 结构形式与安装方式选型

A. 测量方式选择

直管段式(流通式):

适用:大多数管道安装。

优点:测量腔体固定,数据最稳定,不易受外界干扰。

外夹式(非接触式):

适用:不允许动火、停产安装的老旧管道。

注意:对管道材质(需均匀致密)、壁厚均匀度要求极高。如果是塑料管或水泥管,通常无法使用外夹式。

插入式(浸没式):

适用:大口径管道或开放式渠道。

注意:容易受流速冲击和磨损,需定期清理探头表面挂料。

B. 管径适配

选煤厂管道口径跨度大(DN50 到 DN900+)。

选型要点:确认仪表是否支持你的管径。有些仪表通过更换不同长度的探头来适应不同管径,有些则是固定法兰距。

如果你在浓缩机底流这种易堵的地方,首选直管段式;如果你在重介系统这种磨损极强的地方,必须选带陶瓷耐磨头的;如果你需要不停产安装,才考虑外夹式(但要做好精度牺牲的心理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