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信捷触摸屏怎么上传程序写入另一台

楼主(2026-03-22):
用软件连接上了信捷触摸屏,可是不支持上传程序。请教大佬们怎么上传程序拷贝到另一台触摸屏。

此帖发自小程序

网友A:
可能是要使用的屏,之前下载程序时没有勾选了【允许上传 / 完整下载】。
这样尝试 用U盘 来拷贝 程序,再将U盘插到 要使用的屏上,进行从 U盘导入程序。看看是否可以。

网友B:
这个不是触摸屏差不多的功能的啊

网友C:
联系下厂家,要个超级权限,插个U盘,将工程运行文件拷出来,正常U盘下载需要生成特定文件,这种操作不是用U盘下载,你要知道触摸屏的工程实际上也是运行文件,你只要想办法拿到这个文件,拷到新屏里对应的文件目录就可以运行的。就看厂家会不会告诉你方法了,告诉你意味着他家产品安全性极差,不告诉你是合理的。

最优解就是照着现有的屏幕,把功能仿出来,在和控制器联调。

网友D:
1 找找源程序

2 找编程工具 读芯片 再写到新的屏里面

3 有plc程序 参考着画面做出新的触摸屏程序

网友E:
参考现有触摸屏页面,用PLC 的程序自己写一个屏程序,写触摸屏比写一套PLC逻辑快多了

网友E:
你根厂家要权限,他如果愿意给你权限,那么屏程序也会给你的,一般大厂很少锁程序的,都是一些小单位才干这样的活,我们公司买设备,会在合同面注明,禁止锁机

网友F:
触摸屏没这个功能,大多数触摸屏没有存储器。

网友G(2026-04-24):
4、2026年加油!

网友H:
有锁机就麻烦

网友D:
引用 网友G:
感谢求助者和答疑者对求助答疑板块的厚爱,赠人玫瑰,手留余香。对于求助者要求:1、请在一个月内自行结贴,把悬赏积分(如果设置积分悬赏求助)发放给答疑者;2、如果在求助答疑过程中,自己已经有效解决问题,建...

有几个结过贴的,很少很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