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mart200怎么与智能触摸屏做485通信

楼主(2026-03-25):
  • 我想用smart200和一个智能触摸屏做485通信,在触摸屏上读取和写入PLC的V区地址。

  • 现在的问题是触摸屏的老板要我提供PLC的功能码,类似:02(设备地址)06(功能码)00 00(START ADDR)00 (数据高位)00(数据低位)89 F9(检验)。

  • 请问我该怎么提供功能码,才能与触摸屏通信上。

  • 新手小白,诚挚请教各位大佬。

  • 附图是老板发的示例

此帖发自小程序

网友A:
1、需要先在200smart中做些设置:

协议选择:Smart200 支持Modbus RTU协议,这是工业 485 通信的标准。

地址映射:Smart200 的 V 区(变量存储区)在 Modbus 协议中映射为保持寄存器(Holding Register)。

V 区地址转换:PLC 中的VwXXX(例如Vw0)对应 Modbus 的起始地址为XXX。例如:

Vw0 → Modbus 地址 0000

Vw100 → Modbus 地址 0064 (100 的十六进制)

功能码选择:

读保持寄存器:功能码 03 (用于读取 V 区数据)

写单保持寄存器:功能码 06 (用于写入单个 V 区地址)

写多保持寄存器:功能码 16 (用于写入多个连续的 V 区地址)

2、这样提供给触摸屏的老板,你在PLC端所配置的信息

通信参数:波特率、数据位、停止位、校验方式、PLC 地址。

功能码说明:

读 V 区用功能码 03。

写 V 区用功能码 06(写单个)或 16(写多个)。

地址映射规则:PLC 的VwXXX对应 Modbus 地址XXX。

数据帧示例:提供 1-2 个读和写的完整指令示例(如上述例子),包含设备地址、功能码、数据和校验码。

网友A:
那张图片没有加载下来,另外,可以自行 AI些答案,包括,来怎么进行配置200smart之类。

网友B:
这个在西门子 编程软件帮助手册详细的介绍的及地址功能码

网友C:
我就进来看看,学习

网友D:
学学,然后练习练习,谢谢

网友E:
plc做modbusRTU从站即可

西门子S7-200 Smart实现Modbus RTU串口通信从站视频教程:

西门子S7-200 Smart系列PLC做Modbus RTU串口通信从站、Modbus Poll调试助手做Modbus RTU串口通信主站,视频详细讲解了MBUS_INIT和MBUS_Slave指令。

视频连接

网友F:
学习一下,说不定有用的着呢

网友G:
这触摸屏不太智能,没有西门子的协议。只能用modbus了

网友H:
谢谢各位仁兄提供学习机会。

网友I(2026-04-25):
4、2026年加油!

网友J:
要是有网口就好了

网友K:
思路是这样:1、200smart的485接法是3+8-,你焊接一个公头的串口,只引出3和8针脚,然后接到触摸屏的485上。

2、编程,把PLC的串口,做成modbus RTU从站,地址映射40001~40100对应VW0~VW200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