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Ra分布式远程IO模块搭配lora数传电台的数据采集方案教程

楼主(2026-03-26):
本教程主要演示M31系列LoRa分布式远程IO模块搭配E90/E95/E96- SL系列DTU数传电台的数据采集教程。

一、M31系列分布式远程IO和LoRa数传电台数据采集方案

本次演示使用LoRa无线分布式IO M31-AAAX4440G-LE90-DTU(400SL30),本教程也适用于其他型号的LoRa无线分布式IO和E90 SL系列电台,仅在IO类型、IO数量、频率有所区别;此外,E95/E96 SL系列电台也可参考本教程,E95/E96 SL系列电台和E90 SL系列电台之间仅进入配置模式的方式有差别,其余使用的软件完全一致。

材料准备:E90-DTU(400SL30)*1、M31-AAAX4440G-L*1、4-20ma传感器*1,12V直流电源*2,433MHz天线*2,网线*1,RF_Setting(E22-E9X(SL)) 软件,modbus poll软件,分布式IO配置上位机软件。

分布式IO配置上位机软件、RF_Setting(E22-E9X(SL)) 软件可在亿佰特官网对应的相关下载页面获取,modbus poll软件需用户百度搜索获取。

二、DTU数传电台配置步骤

将E90-DTU(400SL30)分别和USB转485连接,注意485连接需要遵循A接A,B接B的接法,将E90-DTU(400SL30)与电源连接。将USB转485分别连接到电脑USB口。连接完成。

将E90-DTU(400SL30)电台侧面的M0 M1拨码开关拨到如图的配置模式,E90 SL系列(非隔离串口版本)电台有4个模式,我们本次教程中仅使用一般模式(传输模式)和配置模式,其余模式使用请参考DTU手册。

编辑

若使用E95/E96电台,需使用mode按键,将电台切换为配置模式,M0 M1指示灯按到如图M0 熄灭 M1亮起即表示电台进入配置模式。

编辑

电脑打开RF_Setting(E22-E9X(SL)) 软件,选择对应的串口,打开串口,点击读取参数,即可读取到DTU的默认参数

编辑

使用默认参数或者是修改模块地址信道都是可以的,本次教程仅修改模块地址参数为1,其他参数保持默认参数不变。

编辑

点击写入,上位机显示写入成功。将M0 M1拨码开关按照如图状态全部拨到ON。

编辑

至此,电台配置完成。

三、M31系列LoRa分布式远程IO模块配置步骤

M31-AAAX4440G-L接通电源,将网线一端插入LoRa无线分布式IO,另一端连接电脑网口。打开电脑设置,在网络和Internet->高级网络设置中将电脑的IP地址修改到3网段,本次教程修改为192.168.3.4(注意IP地址不可与LoRa无线分布式IO一致)。

编辑

编辑

打开分布式IO配置上位机软件,点击左上角选择以太网网卡为刚刚修改的以太网IP地址并切换接口为网络(LoRa无线分布式IO支持以太网、485双接口通讯和配置参数,本次教程使用以太网,若用户需要使用串口进行配置,请选择接口为串口并使用USB转485,按照A接A,B接B的方式连接),点击搜索即可搜索到设备。

编辑

点击搜索出的设备,可在此处查看无线分布式IO的modbus地址,记录LoRa无线分布式IO的modbus地址为1,,点击配置即可配置参数,将LoRa无线分布式IO中的无线参数->模块地址这一项修改为1,其他参数保持默认即可。

编辑

点击保存参数并重启设备将刚刚修改的参数应用到设备。

编辑

至此,LoRa无线分布式IO的配置完成。将2线传感器接入分布式IO的AI1通道方便查看到采集的数据。

四、数据采集测试验证步骤

电脑打开modus poll软件,点击connection,选择serial port,选择E90电台对应串口,注意波特率9600 8N1。

编辑

点击set up ,点击 read/write definition,设置slave ID为1(与LoRa无线分布式IO的modbus地址一致),功能码选择04(PLC3区地址),寄存器地址address填写0,读取寄存器数量填写1(只读AI1),点击OK。如果想读取AI2,寄存器地址address写1,读取数量填写1,同时读取AI1 AI2就把寄存器地址写为0,读取数量填写2

编辑

可以看到modbus poll 读取到了LoRa无线分布式IO采集的AI1数据。

编辑

以上教程适用于亿佰特所有M31-L系列lora无线分布式IO和E90-DTU、E95-DTU、E95-DTU系列SL系列数传电台通信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