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BL370边缘控制器的风电主控系统解决方案

楼主(2026-03-26):
一、风电主控系统面临的主要工程挑战

风力发电机组通常位于偏远地区,如山地、荒漠或近海,运行环境复杂恶劣,且分布分散。作为风机核心控制单元的主控系统,需在长周期无人值守条件下,保障机组安全、高效、稳定运行。传统风电主控系统在实际应用中面临以下技术制约:

长距离分布式控制的通信可靠性问题
一台现代风电机组高度可达百余米,机舱与塔底控制柜之间的信号传输距离长。变桨系统、偏航电机、齿轮箱、发电机等关键执行机构和传感器分布于机舱、轮毂等位置,信号需经过滑环、长电缆传输,易受电磁干扰和接触不良影响。传统采用多台PLC分段控制、通过工业交换机级联的方式,通信链路复杂,任一节点故障或线路中断可能导致关键信号丢失,影响机组安全运行。

恶劣环境下信号采集的完整性与抗干扰
机舱和轮毂内部存在强烈的电磁干扰,发电机、变频器工作时产生高频噪声,对模拟量信号(如振动、温度、风速)的传输形成干扰。传统采用单端模拟量传输的方式,长距离传输后信号衰减,共模干扰难以抑制,影响数据采集的准确性。振动监测作为预测性维护的重要手段,对信号的保真度要求较高。

风场级集中运维与快速响应的需求
一个风电场通常包含数十台甚至上百台风电机组,地理位置分散,传统方式依赖运维人员定期巡检或故障后上塔处理。当控制系统需要参数调整、软件升级或故障诊断时,响应周期长,运维成本高。部分故障需在特定工况下复现,现场排查难度大。

多机组参数配置与一致性管理
风场内不同位置的风机可能因地形、风资源差异而需要不同的运行参数(如切入风速、切出风速、功率曲线、保护阈值)。传统方式需逐台手动配置,耗时长且易出现参数不一致问题,影响机组运行的一致性和发电量统计的准确性。

二、解决方案概述:基于BL370的光纤环网与远程运维平台

本方案以ARMxy BL370系列边缘工业计算机作为每台风机的核心主控,通过EtherCAT光纤环网实现机舱与塔底、轮毂与机舱之间的高可靠通信,并构建风场级的集中远程运维体系。

统一控制核心:采用BL372B作为主控制器。其异构计算架构实现任务分工:四核ARM Cortex-A53处理器运行Linux系统,承载风机运行策略、功率控制、数据通信和远程运维服务等上层应用;独立的ARM Cortex-M0内核,在Linux-RT-5.10.198实时操作系统的调度下,专门负责EtherCAT环网通信管理、安全链信号响应、高速模拟量采集等对时序确定性要求严格的任务。

基于EtherCAT的光纤冗余环网:通过内置的IgH EtherCAT主站,配合工业级光纤介质转换器,构建覆盖塔底主控柜、机舱控制柜、轮毂变桨系统的光纤冗余环网。光纤传输具有抗电磁干扰、传输距离远、带宽高等优势,特别适合风机内部长距离、强干扰环境下的通信。环网拓扑可在任一节点断线时自动愈合,保障关键控制信号的不间断传输。

分布式IO就近采集:在机舱和轮毂等关键位置部署EtherCAT分布式IO站,站内配置X系列数字量模块就近接入风速仪、编码器、限位开关等信号,配置Y34差分模拟量模块就近采集振动传感器信号,大幅缩短信号传输距离,提高抗干扰能力。

风场级远程运维与集中配置:通过上层软件工具,实现风场所有风机主控的远程状态监控、故障诊断、参数批量配置和程序远程更新。

三、具体IO需求与模块化选型配置

风电主控系统对IO的可靠性、抗干扰能力和远程可维护性有较高要求。

1. 核心控制单元选型

主控制器BL372B(3×EtherCAT网口,1×X板槽,2×Y板槽)。网口一用于连接机舱和轮毂的光纤环网;网口二可预留或连接塔底本地HMI;网口三接入风场光纤环网或4G/5G路由器,用于与集控中心通信。

处理核心SOM372(RK3562J,32GB eMMC,4GB LPDDR4X),为存储运行日志、故障录波数据、风场参数配置提供充足容量。

操作系统Linux-RT-5.10.198内核,保障环网通信周期和高速数据采集的实时性。

2. 分布式IO配置策略与选型
推荐采用“主控+分布式EtherCAT IO站”的架构,在机舱、轮毂等位置部署IO站。

功能模块

信号需求

选型型号

功能说明与配置建议

齿轮箱/轴承振动监测

差分模拟量输入,接入IEPE型振动加速度传感器,用于监测齿轮箱、主轴轴承、发电机轴承的运行状态。振动信号需采用差分方式传输以抑制共模干扰。

Y34板4路差分输入±5V/±10V AI模块)

在机舱内关键旋转部件附近安装振动传感器,通过Y34板就近采集。差分输入结构能有效抑制发电机、变频器工作产生的电磁干扰,保障振动数据的准确性。采集的数据用于FFT分析,实现轴承故障的早期预警。

风速与风向测量

模拟量输入(AI),接入风速仪、风向标输出的4-20mA或0-10V信号。

Y31板4路0/4-20mA AI模块)或Y33板4路0-5/10V AI模块)

根据传感器输出类型选用对应板卡。风速数据用于功率曲线控制和切入/切出风速判断。

位置与速度反馈

高速数字输入或编码器接口,用于采集发电机转速编码器、偏航位置编码器等信号。

Y95板4路脉冲计数,含1路高速)或 Y96板PNP型)

脉冲计数模块就近接入编码器信号,用于转速闭环控制和偏航位置监测。

安全链信号采集

数字输入(DI),接入急停按钮、振动开关、超速开关、温度开关等安全链触点信号。

X14板4路高速DI模块)或 X23板4DI+4DO)

安全链信号需快速响应。高速DI模块的低延迟特性确保紧急工况下快速触发停机保护。

执行机构控制

数字输出(DO),控制偏航电机接触器、刹车电磁阀、冷却风扇、加热器等。

X15板4路DO模块)或 Y21板8路DO PNP)

根据执行器数量和类型灵活配置。

扩展监测

模拟量输入(AI):齿轮箱油温、发电机绕组温度、环境温度等。

Y31/Y33板(复用)

用于设备健康状态监测的辅助信号采集。

3. 软件功能实现

QuickConfig风场参数批量配置:该工具提供风场级的集中配置管理功能。主要功能包括:

机组参数模板化:将单台风机的运行参数(额定功率、切入/切出风速、保护阈值、偏航策略等)保存为参数模板。

批量下发:通过风场环网,将参数模板一次性批量下发至场内所有风机主控,确保参数一致性。

参数校验与版本管理:自动校验各机组参数版本,生成配置报告,便于运维人员掌握全场参数状态。

BLRAT实现风场远程集中运维:通过安全的远程访问通道,集控中心值班人员可接入风场内任何一台风机的主控控制器。可以实现:

实时监控:查看各风机的实时功率曲线风速-转速关系振动趋势机舱温度等关键参数。

故障诊断:当风机发生故障停机时,远程查看详细的故障记录和故障前一段时间的数据录波(如振动波形、转速变化),辅助分析故障原因,减少上塔排查次数。

程序远程更新:当主控程序需要版本升级或功能优化时,可通过网络远程完成固件或应用程序的更新,无需现场操作。

定期巡检:值班人员可定期远程浏览各机组运行状态,发现异常趋势提前预警,实现从被动维修向主动维护的转变。

数据上云与预警推送:结合BLIoTLink和Mini PCIe接口扩展的4G/5G模块,关键报警信息(如振动超限、安全链触发、电网异常)可通过MQTT协议实时推送至集控中心或运维人员手机,确保无人值守情况下的及时响应。

四、集成化方案的技术特点分析

相较于传统“塔底PLC+机舱PLC+独立振动监测”的分散式架构,本一体化方案在系统设计层面呈现出不同特点。

对比维度

传统风电主控方案

基于BL370与模块化IO的集成方案

技术特点分析

系统架构与通信可靠性

塔底与机舱通过多芯电缆、滑环传输信号,易受干扰和磨损;多台PLC通过交换机级联,任一节点故障可能影响通信。

光纤冗余环网。机舱与塔底通过光纤环网连接,抗干扰能力强;环网拓扑支持单点故障时自动愈合,通信不中断。

提升了长距离、强干扰环境下的通信可靠性,减少了因信号丢失导致的误停机。

振动信号采集质量

振动传感器通过长电缆传输至塔底采集模块,信号衰减,易受共模干扰。

差分采集就近部署Y34板安装于机舱内,就近采集振动传感器信号,差分输入抑制共模干扰。

提高了振动数据的信噪比和准确性,为故障预测提供了更可靠的数据基础。

风场级运维效率

参数配置、程序更新需逐台上塔操作,耗时且存在安全风险。故障诊断依赖现场排查,响应周期长。

集中远程运维。通过BLRAT实现批量参数配置、程序远程更新、故障远程诊断,减少上塔次数。

显著降低了运维成本和安全风险,缩短了故障响应时间,提升了风场可利用率。

系统集成度与空间占用

塔底柜内需容纳PLC、振动监测仪、通信网关等多个独立设备,空间紧张,接线复杂。

高度集成BL370集主控、通信、振动采集于一体,模块化IO按需扩展,柜内空间占用小,接线简洁。

有利于机舱和塔底控制柜的小型化,降低整机成本

数据一致性与可追溯性

运行数据、振动数据、事件记录分散存储,时间同步困难,事故分析需人工对齐。

统一数据平台。所有运行数据、振动数据、事件日志在主控内带统一时间戳存储,形成完整的机组运行档案。

为事故根因分析和机组性能优化提供了完整、可信的数据支持

五、总结

ARMxy BL370边缘控制器为核心构建的风电主控系统,其核心思路是通过统一控制平台光纤冗余环网分布式IO架构集中远程运维工具的融合,解决风电控制领域长期存在的通信可靠性、信号抗干扰、运维效率和数据一致性等工程问题。

该方案通过EtherCAT光纤环网实现塔底与机舱的高可靠实时通信,通过Y34差分模拟量模块实现振动信号的就近高保真采集,通过QuickConfig实现风场参数的批量配置与版本管理,通过BLRAT实现远程故障诊断与程序更新。这种集成化技术路径,为风电整机制造商和风场运营商构建运行更可靠、运维更高效、数据价值更充分的新一代风电控制系统,提供了具备工程可行性的技术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