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正磁翻板液位计的安装,使用及维护

楼主(2026-03-27):
JZ-UHZ精正自动化仪表生产的磁翻板液位计

关于磁翻板液位计的安装,使用及维护

1.磁翻板液位计本体周围不容许有导磁物质接近,禁止使用铁丝固定,否则会影响磁翻版液位计的正常工作;

2.如果用户自行采用伴热管路是,必须选用非导体材料,列如紫铜管等。伴热温度根据介质情况确定;

3.次翻版液位计安装必须垂直,磁翻板液位计和容器的引管见应装有球阀,便于检修和清洗;

4.介质内不应含有固体的杂志或磁性物质,以免对浮子造成不必要的卡阻。

5. 使用前应先用校正磁钢将零位以下的小球置成红色,其它球置成白色;

6. 打开底法兰,装入磁性浮子(注意:重端带磁性一端向上,不能倒装。);

7. 调试时应先打开上部引管阀门,然后缓慢开启下部阀门,让介质平稳进入主导管(运行中应避免介质急速冲击浮子,引起浮子剧列波动,影响显示准确性),观察磁性红白球翻转是否正常,然后关闭下引管阀门,打开排污阀,让主导管内液位下降,据此方法操作三次,确属正常,即可投入运行(腐蚀性等特殊液体除外);

8. 应根据介质情况,不定期清洗主导管清除杂质;

9. 对超过一定长度(普通型>3米、防腐型>2米)的液位计,需增加中间加固法兰或耳攀作固定支撑,以增加强度和克服自身重量;

10. 磁翻板液位计的安装位置,应避开或远离物料介质进出口处,避免物料流体局部区域的急速变化,影响液位测量的准确性;

11. 当配有远传配套仪表时需做到如下几条:

a) 应使远传配套仪表紧贴液位计主导管,并用不锈钢抱箍固定(禁用铁质);

b) 远传配套仪表上感应面应面向和紧贴主导管;

c) 远传配套仪表零位应与液位计零位指示处在同一水平线上;

d) 远传配套仪表与显示仪表或工控机之间的连线最好单独穿保护管敷设或用屏蔽二芯电缆敷设;

e) 接线盒进线孔敷设后,要求密封良好,以免雨水、潮气等侵入而使远传配套仪表不能正常工作,接线盒在检修或调试完成后应及时盖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