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万用表测地线和零线?

楼主(2026-03-30):
家用电路里,零线(N)和地线(PE)长得像、作用却天差地别,接错了不仅会让电器无法正常工作,还可能引发触电风险。很多人分不清两者,其实用一块万用表就能快速区分,不用找专业电工,自己在家就能操作,关键是找对方法、注意安全。

测地线和零线的核心逻辑很简单,就是通过测量不同线路间的电压,对比数值就能精准区分——毕竟零线是供电回路的一部分,地线是安全保护线,两者与火线的电压虽相近,但彼此间的电压差异是最关键的判断依据。

测量前准备,这3步不能省

准备工作做到位,既能保证测量结果准确,也能避免触电危险,新手一定要仔细看。

首先选对万用表档位,把旋钮拨到交流电压档(标注ACV),量程选250V500V就可以,因为家用市电是220V,这个量程能完美适配,不会出现量程不足或读数不准的情况。

然后确认表笔连接正确,红表笔插入VΩmA插孔,黑表笔插入COM插孔,这是万用表测量电压的标准接法,插反了会导致读数异常,甚至损坏仪表(普通表笔即可,无需特意选高端款,日常测量足够用)。

最后牢记安全要点:测量时手部绝对不能接触表笔的金属端,避免直接接触市电触电;同时要确保被测线路处于通电状态,断电状态下无法测量出有效电压,也就没法区分零线和地线。

具体测量步骤,一步一步来,不踩坑

家用电路通常有三根线:火线(L)、零线(N)、地线(PE),我们只需测三组电压,就能轻松分清零线和地线,操作起来没有难度。

先测火线与零线的电压,将红表笔接触火线,黑表笔接触零线,正常情况下,万用表会显示约220V,这是家用市电的标准电压,说明线路供电正常。

再测火线与地线的电压,保持红表笔接火线不变,把黑表笔换接地线,此时万用表显示的电压也会接近220V。这是因为地线是保护接地,与火线之间的电压和零火线电压基本一致,这一步主要是为了验证地线是否接通。

最关键的一步,测零线与地线的电压。将红表笔接零线,黑表笔接地线,重点观察万用表的读数:如果读数接近0V(一般在几伏以内),说明线路接地良好,这也是零线和地线最核心的区别;如果读数偏高,比如几十伏甚至上百伏,就说明可能是地线接地不良,或者零线存在故障,这种情况要及时排查线路,避免安全隐患。

网友A:
有不确定性。

TN-C-S系统,N和PE在进户线处就是一根线,有可能没电压降;    N线没电流时测量。

如果家里安装漏保了,可以直接用负载测试,既接L、N之间和接L、PE之间,当在L、PE之间连接负载时,漏保跳闸。

最重要一点PE线是黄绿双色线,必须是这个颜色的线,而且这颜色线不许用于其它线路。

网友B:
楼主分析了很多,实际根本没有判断出来

  • 左臣1

    同意你的说法,关键点没指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