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出厂检修项目

楼主(2026-03-31):
出厂试验是验证变压器设计、制造是否合格,能否安全投入运行的全面检测,每台合格产品必须逐项完成。

  1. 外观及结构检查

    检查油箱、套管、散热器有无变形、渗漏油,铭牌参数齐全正确,引线连接牢固,紧固件无松动,密封件完好,整体清洁无锈蚀。

  2. 直流电阻测试

    测量各相绕组直流电阻,判断绕组导线焊接质量、引线连接是否良好,有无匝间短路、断股、接触不良等缺陷,三相不平衡度需满足标准要求。

  3. 变比及接线组别试验

    校核变压器实际变比与铭牌是否一致,检查绕组匝数、分接开关接触是否正常,确认接线组别正确,防止并列运行时出现环流。

  4. 绝缘电阻及吸收比、极化指数测试

    使用兆欧表测量绕组对地、绕组间绝缘电阻,判断绝缘是否受潮、脏污或老化,吸收比与极化指数用于进一步评估绝缘整体状态。

  5. 介质损耗因数 tanδ 测试

    检测绝缘整体受潮、油质劣化、绝缘老化等隐性缺陷,比单纯绝缘电阻测试更灵敏,能准确反映绝缘系统综合性能。

  6. 工频耐压试验

    对绕组、套管等主绝缘施加规定工频高压,考核绝缘强度,检验是否存在绝缘薄弱、内部缺陷,确保能承受运行过电压。

  7. 感应耐压试验

    通过提高电压频率施加倍压,考核绕组纵绝缘(匝间、层间、饼间)强度,发现匝间短路、绝缘损伤等隐患。

  8. 空载试验

    在额定电压下测量空载电流和空载损耗,判断铁芯质量、接缝状态,检查是否存在铁芯短路、绕组匝间故障。

  9. 负载试验

    测量短路阻抗和负载损耗,校核绕组结构、导线规格,验证温升、过载能力,为系统并列运行提供参数依据。

  10. 有载分接开关试验

    对配置有载调压的变压器,测试分接开关切换动作、过渡电阻、切换时间与顺序,确保调压可靠、无拉弧烧损。

  11. 局部放电测试

    检测变压器内部局部放电量,判断绝缘内部气隙、杂质、放电等早期缺陷,避免运行中发展为击穿故障。

  12. 油质试验

    对绝缘油进行介损、击穿电压、水分、色谱分析等,确保油质合格,无受潮、产气异常等问题。

  13. 密封及渗漏油检查

    进行油箱密封试验,检查所有法兰、阀门、套管等部位,确保无渗漏油,保证长期运行密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