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EtherNet/IP转DeviceNet:一个网关搞定罗克韦尔PLC与台达伺服

楼主(2026-03-31):
 EtherNet/IP转DeviceNet:一个网关搞定罗克韦尔PLC与台达伺服

 一、项目背景:为什么要这么折腾?

去年做个包装生产线改造项目,客户要求很明确:新增的几台伺服驱动器必须用台达的,因为成本控制。但主控PLC是罗克韦尔的CompactLogix,只认EtherNet/IP。问题是台达那款伺服只带了DeviceNet接口,怎么办?

换伺服?成本超预算。换PLC?更不可能。最后方案很简单——中间加一个疆鸿智能(JH-EIP-DVN)网关,协议转换。

 二、系统长什么样?

整个通信网络分成两段:

- 上半段(管理层):罗克韦尔PLC作为EtherNet/IP主站,网线连到网关的EtherNet/IP从站端口。PLC只管往网关发位置、速度指令,收状态反馈。

- 下半段(设备层):网关的DeviceNet主站接口,用一条DeviceNet总线,并联挂了4台台达ASDA-A2伺服驱动器。网关把PLC发来的指令翻译成DeviceNet报文,再丢给伺服。

说白了,网关就是个“翻译官”,让两个本来不说话的设备能聊起来。

三、接口特性:谁当老大,谁当小弟?

网关这块我选的是DeviceNet做主站,EtherNet/IP做从站。为什么这么配?

- EtherNet/IP端是从站:罗克韦尔PLC是老大,它负责发起所有通信。网关老老实实等着被查询就行,配置简单,不用操心PLC那边改程序。

- DeviceNet端是主站:网关主动轮询底下4台伺服。每台伺服的站地址、波特率(我设的500kbps)在网关里配好,上电后自动建立连接。

实际跑起来,EtherNet/IP的RPI(请求包间隔)我设的10ms,DeviceNet那边轮询周期大概5-8ms,包装线速度每分钟150包,完全够用。

 四、台达伺服的技术参数

- 型号:台达ASDA-A2-0421-L(400W)和 -1021-L(1kW)

- 编码器:20-bit增量式,带电池支持绝对位置

- 控制模式:位置模式,脉冲输入那套不用了,全靠DeviceNet发目标位置

- 关键参数:速度响应带宽550Hz,过负载能力300%(3秒)

用下来感觉台达伺服的DeviceNet对象字典挺标准,网关扫描一遍就能自动识别大部分参数,省了不少配置时间。

 五、网关到底干了什么活?

网关最核心的工作就三件:

1. 数据映射:把PLC发来的EtherNet/IP数据包里的Assembly实例,对应到DeviceNet的输入输出数据块。比如PLC发的第0-3字节是目标位置,网关直接转到DeviceNet输出。

2. 速率匹配:EtherNet/IP那边10ms来一包,DeviceNet轮询周期5ms,网关自己做缓冲,不会丢数据。

3. 故障透传:哪个伺服报警了,网关能通过EtherNet/IP把错误码传给PLC,HMI上直接显示“3号伺服过载”,维修工不用猜。

 六、总结一下

这套方案跑了半年,没出过通信故障。最大的体会是:别被协议不同吓住,一个网关就能填坑。选网关时注意两点:一是DeviceNet主站功能要完整,能同时带多个从站;二是EtherNet/IP从站要支持Class 1 I/O连接,不然罗克韦尔PLC不认。

另外有个小建议:第一次配这种异构网络,先用Wireshark抓EtherNet/IP包,再用DeviceNet分析仪看总线报文,两头确认数据对上了,再让PLC那边写程序。别问我怎么知道的——上电那一刻,看到伺服转起来的感觉,真的很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