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BL370边缘控制器的车辆模拟测试平台解决方案

楼主(2026-03-31):
一、车辆模拟测试平台面临的主要技术挑战

车辆模拟测试平台(如道路模拟机、多轴振动台、零部件耐久试验台)是汽车研发验证体系中的关键装备,用于在实验室环境下复现车辆在实际道路行驶中承受的载荷谱。其控制系统的性能直接影响试验数据的有效性、试验周期和开发成本。随着新能源汽车对轻量化、高可靠性要求的提升,以及台架测试向多轴耦合、高动态响应方向发展,传统测试平台控制系统在工程应用中面临以下技术制约:

多轴伺服同步与载荷谱复现的实时性要求
现代车辆测试平台通常包含4至8个甚至更多独立控制的作动筒(液压或电动),分别模拟车轮、车身或关键零部件的垂向、侧向、纵向载荷。道路载荷谱包含从0.1Hz到数十赫兹的宽频成分,要求在毫秒级甚至亚毫秒级时间尺度内完成各轴指令的同步更新和闭环控制。传统采用“工控机+多轴运动控制卡”的架构,各轴控制卡之间时钟独立,通过PCI/PCIe总线交换数据,存在固有的通信抖动和同步误差。在多轴耦合加载时,这种误差会导致各作动筒相位关系偏离设定值,无法真实复现道路工况,影响试验结果的置信度。

力与位移信号的高保真采集与闭环控制
作动筒的力传感器(如轮辐式力传感器)和位移传感器(如LVDT、磁致伸缩位移计)输出信号多为毫伏级差分模拟量,易受台架电磁环境和液压泵站干扰。传统采用单端长距离传输至控制柜内采集卡的方式,信号衰减和共模干扰难以有效抑制,导致力/位移闭环控制出现静差或振荡,影响载荷谱跟随精度。研究表明,闭环控制算法的性能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反馈信号的质量。

试验工况管理与数据同步的复杂性
一套完整的耐久性试验可能包含数十种不同工况(如比利时路、搓板路、高速环路),每种工况对应特定的载荷谱文件和试验参数。传统方案中,工况切换需人工加载不同的文件、调整控制参数,流程繁琐且易出错。同时,力/位移数据、作动筒位移、试验循环次数等关键数据分散存储,时间戳不同步,导致事后分析时难以将异常波形与具体工况、时间点准确对应,给故障复现和设计改进带来困难。

远程协同与试验状态监控的需求
车辆测试实验室往往与设计、分析部门位于不同地点,甚至跨地域。传统试验过程中,工程师需亲临现场监控试验状态、调整参数、下载数据,遇到非预期情况时响应滞后。在长时间(如数周)的耐久性测试中,现场值守人力成本高。

二、解决方案概述:基于BL370的硬实时多轴控制与数据集成平台

本方案以ARMxy BL370系列边缘工业计算机为核心,构建一个集多轴硬实时同步控制、高保真信号采集、试验工况管理与远程协同于一体的统一技术平台。

统一控制核心:采用BL372B作为主控制器。其异构计算架构实现任务分工:四核ARM Cortex-A53处理器运行Linux系统,承载工况管理、数据记录、与Simulink Real-Time等仿真软件的对接、远程通信等上层应用;独立的ARM Cortex-M0内核,在Linux-RT-5.10.198实时操作系统的调度下,专门负责多轴作动筒的闭环控制算法、高速模拟量采集与输出、EtherCAT通信管理等对时序确定性要求严格的任务。这种架构将非实时任务与实时任务分离,确保控制周期的稳定性和低延迟。

基于EtherCAT的硬实时同步驱动网络:通过内置的IgH EtherCAT主站,将所有作动筒的伺服驱动器(或伺服阀控制单元)接入同一实时网络。EtherCAT的分布式时钟机制可实现各轴指令周期的亚微秒级同步,确保在多轴耦合加载时,每个作动筒的实际位移/力严格按照设定的相位关系跟随目标载荷谱。通信周期可配置至250µs甚至更低,满足高频载荷谱复现的需求。

高精度模拟量采集与输出:通过模块化IO板卡,就近接入力/位移传感器,输出高精度控制信号,最大程度缩短模拟信号传输路径,提高抗干扰能力。

软件定义试验流程与远程协同:通过上层软件工具,实现试验工况的集中管理、与仿真软件的无缝数据交换、以及远程试验监控与数据下载。

三、具体IO需求与模块化选型配置

车辆模拟测试平台对模拟量输入输出的精度、速度、通道数以及多轴同步控制有严格要求。

1. 核心控制单元选型

主控制器BL372B(3×EtherCAT网口,1×X板槽,2×Y板槽)。网口一用于连接所有作动筒的伺服驱动器/伺服阀控制网络;网口二用于连接数据采集扩展站或本地操作界面;网口三接入实验室以太网,用于与仿真主机、远程访问终端通信。

处理核心SOM372(RK3562J,32GB eMMC,4GB LPDDR4X),为存储大量载荷谱文件、试验数据记录和详细事件日志提供充足容量。

操作系统Linux-RT-5.10.198内核,保障多轴同步控制与高速模拟量采集/输出的实时性。

2. 关键IO选型与配置

功能模块

信号需求

选型型号

功能说明与配置建议

/位移传感器信号采集

差分模拟量输入,接入力传感器(如应变式)、位移传感器(LVDT、磁致伸缩)的差分电压输出。此类传感器输出信号范围通常为±5V、±10V,需高精度、高采样率采集以用于闭环控制。

Y34板4路差分输入0-5/10V AI模块)
Y36板4路差分输入±5V/±10V AI模块)

根据传感器量程选择对应板卡。Y34/Y36的差分输入结构能有效抑制台架电磁干扰,保障反馈信号的准确性。多块板卡可扩展至数十个通道,满足多轴测试台需求。控制回路对信号延迟敏感,模块应就近安装在作动筒附近,缩短模拟信号传输距离。

伺服阀/驱动器控制信号输出

高精度模拟量输出,用于控制伺服阀的电流或电压指令,或伺服驱动器的扭矩/速度给定。控制信号需快速响应,波形平滑,以减少作动筒的机械冲击。

Y46板4路AO模块输出±5V/±10V)

Y46板输出范围覆盖常见伺服阀和驱动器的指令信号需求。每块板卡可同时控制4个作动筒。控制器根据载荷谱目标值和实时反馈,通过Y46板输出闭环控制量,实现对作动筒的精确驱动。

作动筒状态反馈

数字输入(DI):采集作动筒极限位开关、液压油温、油压等状态信号。

X14板4路高速DI模块)或 X23板4DI+4DO)

用于安全保护和状态监测。

辅助控制

数字输出(DO):控制液压泵站启停、冷却系统、报警指示等。

X15板4路DO模块)或 Y21板8路DO)

处理辅助设备逻辑控制。

3. 软件功能实现

Simulink Real-Time等仿真软件的无缝对接BL370作为实时目标机,通过以太网与运行Simulink Real-Time的上位机(仿真主机)通信。上位机负责载荷谱模型计算、工况序列调度等高层任务,将每个控制周期各轴的目标力/位移值通过UDP或共享内存协议下发给BL370。BL370接收目标值,结合Y34/Y36采集的实时反馈值,在本地执行高频率的闭环控制算法,并将控制量通过Y46输出。同时,将采集到的实际力/位移值回传至上位机用于记录和显示。这种架构实现了“上位机模型计算 + 下位机硬实时闭环”的分工,发挥各自优势。

QuickConfig试验工况管理:该工具提供结构化的试验配置文件管理界面。主要功能包括:

工况库建立:将不同类型的道路载荷谱文件(如时域力谱、位移谱)、对应的工作参数(作动筒行程范围、安全阈值、采样率)打包存储为工况模板。

序列编排:支持将多个工况按顺序组合成完整的试验流程,并设置循环次数、过渡时间等参数。

一键加载:试验开始时,操作员选择目标工况序列,系统自动加载对应的载荷谱文件和控制参数至实时控制任务,简化操作流程。

BLRAT实现远程试验监控与数据下载:通过安全的远程访问通道,身处办公室或异地实验室的工程师可以接入现场BL370控制器。可以实现:

实时监控:以曲线方式查看各作动筒的目标力/位移与实测值的跟随情况、误差曲线,判断试验状态是否正常。

参数微调:在试验过程中,根据观察到的误差情况,远程调整闭环控制器的PID参数或前馈系数,优化控制效果,无需中断试验。

数据下载:试验结束后或运行过程中,远程下载已记录的实际力/位移数据、事件日志,供后续分析使用。

异常处理:当试验出现异常报警(如传感器超量程、跟随误差过大)时,远程查看详细信息,必要时远程停止试验,避免设备损坏。

四、集成化方案的技术特点分析

相较于传统“工控机+运动控制卡+独立信号调理仪”的分散式架构,本一体化方案在系统设计层面呈现出不同特点。

对比维度

传统车辆测试平台控制方案

基于BL370与模块化IO的集成方案

技术特点分析

系统架构与多轴同步性

多轴控制卡通过PCI/PCIe总线与工控机通信,各卡时钟独立,同步精度受总线负载影响。

统一时钟、硬实时网络。所有作动筒驱动指令通过EtherCAT总线在同一通信周期内同步下发,分布式时钟机制保证亚微秒级同步。

为多轴耦合载荷谱的高精度复现提供了可靠的同步基础,避免因相位误差导致的试验失真。

信号采集与闭环响应

传感器信号经长电缆传至控制柜内采集卡,易受干扰;采集卡与运动控制卡之间数据交换存在延迟。

差分采集就近部署Y34/Y36板安装于作动筒附近,就近采集,差分输入抑制共模干扰。采集数据与闭环控制算法在同一控制器内处理。

提高了反馈信号的保真度,缩短了控制回路延迟,有利于提升载荷谱跟随精度。

试验工况管理

工况切换需手动加载不同载荷谱文件、修改控制参数,操作繁琐,易出错。

集中配置与一键加载QuickConfig将载荷谱与参数打包为工况模板,支持序列编排和一键加载。

简化了试验操作流程,降低了人为错误风险,提升了试验效率。

远程协同能力

试验数据需现场拷贝,问题诊断依赖现场支持,响应周期长。

内置远程访问。通过BLRAT实现远程监控、参数调整、数据下载和故障诊断。

支持工程师异地协同,减少现场值守时间,提升试验资源利用率

软件生态与模型集成

Simulink等仿真软件的集成需自行开发接口,工作量大,稳定性依赖编程水平。

标准化对接。提供与Simulink Real-Time等实时仿真软件的标准化数据交换接口,简化集成工作。

降低了将仿真模型部署到测试平台的技术门槛,加速从仿真到试验的迭代过程。

五、总结

ARMxy BL370边缘控制器为核心的车辆模拟测试平台解决方案,其核心思路是通过统一的硬实时控制平台高精度差分模拟量采集与输出集中化试验工况管理以及远程协同工具的融合,系统性地应对传统测试平台在多轴同步、信号保真、工况管理和远程协作等方面的工程挑战。

该方案通过EtherCAT实现多作动筒的亚微秒级同步控制,为载荷谱的高精度复现提供基础;通过Y34/Y36差分AI模块实现力/位移信号的就近高保真采集,提升闭环控制品质;通过Y46高精度AO模块输出平滑的控制指令;通过QuickConfig实现试验工况的模板化与序列化管理;通过BLRAT支持远程试验监控与协同。

这种集成化技术路径,为汽车研发测试机构、零部件供应商和高校实验室构建控制精度更高、试验效率更优、协同能力更强的下一代车辆模拟测试平台,提供了具备工程可行性的技术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