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TJ炉温测试仪的使用方法

楼主(2026-04-01):
1.1 开关按钮 红色按钮为电源控制按钮,绿色按钮为测试控制按钮。

1.2 指示灯

指示灯显示不同颜色表示仪器处于不同的状态,具体含义如下:

POWER LED1 蓝灯常亮 仪器电源开启,仪器正常

POWER LED1 蓝灯常亮 仪器电源开启,仪器正常

SWITCH LED2 蓝红灯变换闪烁 仪器待接收指令后测试开始

1.3 仪器侧面端口

其中小孔为复位键,当仪器受外界环境导致无法开启,可以尝试用细小的物体插入孔内, 开启 POWER 按键,轻触按下复位开关;中间 USB 数据通讯端口,测试完成后,将数据线插入 进行数据下载;USB 兼容数据充电接口,连接电脑,自动充电中。

1.4 K 型热电偶插座

仪器另一边为热电偶插座,测试时将热电偶插头插入此插座中,至少要有一个通道插入了 热电偶方可进行测试

注意:如果采用温度启动,***通道必须要插入热电偶探头

1.5 测试

将热电偶插入到热电偶插座中,热电偶的另一端固定在被测物体上,可以采用高温胶纸, 铝箔纸红胶高温焊锡固定,不论采用那种固定方法请不用损坏热电偶探头的焊接圆 点,连接完成后就可以启动仪器,启动模式共有三种方式,分别为 A:按键启动、B:限 定时间启动、C:环境温度启动。

A.按钮启动,在仪器电源开启时轻触绿色(SWITCH)按键,进入测试炉温曲线中

B.限定时间启动,限定时间启动范围是 1-60 分钟,开启电源后到达所设定的时间时,仪器就可以自动开启, 进入测试状态。

C.环境温度启动,启动范围是 40℃-255℃,要******通道接入了热电偶,当***通道感应到外界的温度 达到所设定的范围内仪器就会自动开启进行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