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感器损坏怎么判断?

楼主(2026-04-01):
一、直观判断方法(不用仪表)

1. 数值异常

 读数固定不动,无论工况怎么变都不变

 数值乱跳、漂移、忽大忽小

 直接显示满量程 / 零位(比如压力一直最大或一直0)

2. 设备反应异常

 该动作时不动作,不该动作时乱动作

 控制逻辑明显不对(温度没到就启停、流量没变化却报警)

3. 外观与接线检查

 线破皮、进水、腐蚀、烧焦味

 接头松动、氧化、接触不良

 传感器本体破裂、漏油、漏气

二、用万用表快速判断(靠谱)

1)模拟量传感器(4–20mA / 0–10V 最常见)

 测供电:24V 传感器应有 21.6~26.4V

没电 → 线路/电源问题

 测电流(4–20mA)

 正常:随被测物理量变化在 4–20mA 之间

 固定 4mA:多半传感器坏/断线

 固定 20mA:多半传感器过载/损坏

 无电流:断线或传感器内部断路

 测电压(0–10V)

 正常:0–10V 随信号变化

 固定0V或10V:大概率损坏

2)开关量传感器(接近开关、光电、限位)

 有物体靠近时:输出电平明显跳变

 始终高/始终低,不随动作变化 → 坏

 指示灯不亮或常亮不灭 → 坏或供电问题

3)热敏电阻 / PT100 温度传感器

 常温下应有固定电阻值

 PT100:常温约 109.6Ω(25℃)

 无穷大(开路)、0Ω(短路)→ 直接损坏

 电阻值不随温度变化 → 坏

三、替换法(工业常用)

1. 拿同型号、好的传感器换上

2. 若恢复正常 → 原传感器损坏

3. 依旧异常 → 问题在线路、模块、仪表、干扰

四、容易误判的情况(不是传感器坏)

 电磁干扰:变频器、大功率电机附近数值乱跳

  接地/屏蔽没做好

  安装位置不对:震动大、高温烤、积液堵塞

  二次仪表/模块坏:显示异常但传感器正常

  参数设置错:量程、单位、滤波不对

五、快速总结口诀

数值不动多半坏,

乱跳漂移查干扰,

开路短路万用表,

替换一试见分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