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里没有三相电的电器检修方法

楼主(2026-04-01):
如下图

反相逆变:输入220V,输出380V

如果变频器有缺相保护,这样就行不通了!

网友A:
有变压器就行,为什么用变频器?变频器不能改变电压。

获得三相380V办法是:用单相变频器输出三相220V,接220/380三相变压器得到三相380V电源。做小容量三相用电设备试验电源。

网友B:
过去修电机时,用一只1.5KW单相输入三相输出220V变频器试三相小功率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