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欧姆龙EIP通讯问题

楼主(2026-04-03):
请问各位大哥,欧姆龙的NJ-301带CJ1W-EIP21模块需要和三菱的QJ71EIP71模块进行通讯,我咨询了三菱厂家说这款模块是没有EDS文件的,请问这种情况下该如何配置欧姆龙的通讯呢?是否能做无EDS的通讯配置呢

此帖发自小程序

网友A:
可以考虑在欧姆龙的配置软件中手动注册一个“通用设备”,然后按照三菱模块的通讯规格手动填写参数,这就相当于一个EDS文件了。

网友A:
大体步骤:

(1)打开欧姆龙的 Network Configurator for EtherNet/IP 软件。

(2)建立网络,添加你的 CJ1W-EIP21 模块作为 Scanner。

(3)重要的步骤:在添加从站设备时,不要尝试加载 EDS,而是选择 “Generic EtherNet/IP Device”(通用 EtherNet/IP 设备) 或 “Register Device” 手动输入。

(4)填写参数:

Vendor ID(厂商 ID):三菱的 Vendor ID 是 27 (0x001B)。

Device Type(设备类型):通常选 Communication Adapter。

IP Address:输入你在三菱侧设定的 IP。

Connection Parameters(连接参数):这是最难的部分。你需要手动定义 Input Instance 和 Output Instance。

如果是简单的 I/O 映射,通常 Instance ID 为 101 (Input) 和 102 (Output)(这是 CIP 标准常见定义,但具体需参考三菱 QJ71EIP71 手册的“EtherNet/IP 通信规格”)。

Data Size:根据三菱侧配置的数据量填写字节数。

网友B:
走的是QJ71EIP71模块进行通讯  这个模块不是单独一个软件进行通信设置的?

网友C:
欧姆龙 NJ-301 + CJ1W-EIP21(Scanner 主站) ↔ 三菱 QJ71EIP71(Adapter 从站),走通用 EtherNet/IP 设备(Generic Device) 配置,无需 EDS 文件,直接映射 I/O 数据区

网友D:
不同品牌的PLC的CPU之间通讯,可以直接用IGT-DSER智能网关,不用编程不用组态,直接配置起始地址或者标签,以及数据个数即可,支持几乎所有的PLC,如下图,相关案例:aihe-tech.com/col.jsp?id=109

网友E(2026-05-12):
4、2026年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