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判断变压器是否需要维修

楼主(2026-04-03):
一、根据外观及运行状态判断

观察变压器本体、散热器、阀门、法兰及套管位置,若出现明显渗漏油、油位持续下降、油箱严重锈蚀变形,说明密封或结构已损坏,需要维修。运行中出现异常噪声,如沉闷撞击声、持续尖叫声,或本体振动明显加大、局部过热发烫,表明内部铁芯、绕组或紧固件可能出现松动、变形,应立即安排检修。

二、根据绝缘油化验结果判断

油色谱分析出现总烃、氢气、乙炔严重超标,提示内部存在过热、放电或电弧故障,必须停机检修。油击穿电压偏低、水分超标、酸值过高、介损增大,说明油质严重劣化,会加速绝缘老化,需要进行滤油、再生处理,同时检查设备内部绝缘状况。

三、根据电气试验数据判断

绕组绝缘电阻、吸收比、极化指数大幅下降,介质损耗 tanδ 明显超标,表明绝缘受潮、老化严重。绕组直流电阻三相不平衡度超标,或与历史数据偏差过大,说明引线接头、分接开关接触不良或绕组存在断股、匝间故障。空载损耗、负载损耗异常增大,也反映铁芯或绕组劣化,需要维修处理。

四、根据保护装置动作情况判断

瓦斯保护频繁动作、轻瓦斯反复报警,或重瓦斯跳闸,说明变压器内部存在放电、过热、产气故障。差动保护、过流保护动作跳闸,排除外部故障后,可确定变压器内部存在严重缺陷,必须停运检修。

五、根据附件及运行工况判断

套管出现开裂、放电痕迹、温升异常,分接开关调压卡滞、档位接触不良,冷却系统风扇、油泵故障无法正常散热,温度计、油位计失效,都会影响安全运行,需要及时维修或更换附件。长期超负荷运行、温升偏高、绝缘老化明显的变压器,也应结合状态评估安排大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