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FX 系列 PLC + 深控 SK-PLC 网关计算 OEE 实操指南(含案例)

楼主(2026-04-03):
OEE(设备综合效率)= 可用率 × 性能率 × 良品率,核心是通过 PLC 采集基础信号,经网关边缘计算后上云可视化,兼顾实时性与云端负载优化。

一、方案架构与核心逻辑

1. 系统架构

  • 现场层:三菱 FX 系列 PLC(FX3U/FX3G/FX5U)负责信号采集与基础计算;深控技术的 SK-PLC 协议网关(支持 MC/Modbus)负责协议转换、边缘计算与数据上送。

  • 边缘层深控SK-PLC网关完成数据清洗、OEE 三要素计算与异常告警,降低云端压力。

  • 云端层:云平台(ThingsCloud / 金鸽云)实现可视化看板、趋势分析与远程监控。

2. 核心公式与寄存器规划

指标公式寄存器分配(FX3U 示例)数据类型
可用率运行时间 / (运行时间 + 停机时间) × 100%D100(运行时间,s)、D102(停机时间,s)、D104(可用率,%)32 位浮点数
性能率(总产量 × 理想节拍) / 运行时间 × 100%D106(总产量,件)、D108(理想节拍,s / 件)、D110(性能率,%)32 位浮点数
良品率合格品数 / 总产量 × 100%D112(合格品数,件)、D114(良品率,%)32 位浮点数
OEE可用率 × 性能率 × 良品率D116(OEE,%)32 位浮点数
信号采集运行状态(X0)、产量脉冲(C0)、良品信号(X1)M0(运行标志)、C0(高速计数器)、M10(良品标志)布尔 / 计数器

二、硬件与网络配置

1. 硬件清单

设备规格用途
三菱 FX3U PLC带 RS485 / 以太网口信号采集、逻辑控制
深控 SK-PLC 网关支持 MC 协议、4G/WiFi/ 以太网协议转换、边缘计算
通讯线RS485 交叉线(网关 2→PLC3、3→PLC2)串口连接;或以太网直连
电源24V DC网关与 PLC 供电

2. 物理连接

  • 串口连接:PLC 编程口→RS485 转换器→网关 RS485 口,线序严格对应。

  • 以太网连接:网关 LAN 口与 PLC 以太网模块同网段(如 PLC 192.168.1.100,网关 192.168.1.1)。

三、PLC 程序编写(GX Works3)

1. I/O 与软元件定义

  • 输入:X0(设备运行启动)、X1(良品检测)、X2(故障停机)

  • 输出:Y0(运行指示灯)

  • 软元件:M0(运行标志)、C0(高速计数器,累计总产量)、D0-D9(中间变量)、D100-D116(OEE 指标寄存器)

2. 核心梯形图逻辑

(1)运行状态与时间累计

// 运行标志置位/复位 |----[X0]----|----(SET M0)----|  // 启动运行 |----[X2]----|----(RST M0)----|  // 故障停机复位  // 运行时间累计(1s/次) |----[M0]----[T0 K1]----[INC D100]----|  // D100=运行时间(s)  // 停机时间累计(故障时) |----[X2]----[T1 K1]----[INC D102]----|  // D102=停机时间(s)

(2)产量与良品计数

// 总产量累计(高速计数器,假设脉冲输入X10) |----[X10]----[C0 INC]----|  // C0=总产量(件)  // 合格品计数(X1为良品信号) |----[M0]----[X1]----[INC D112]----|  // D112=合格品数(件)

(3)OEE 三要素计算(1 分钟周期)

(4)OEE 最终计算

|----[T2 K60]----| |----[MUL D104 0.01 D126]----[MUL D110 0.01 D128]----[MUL D114 0.01 D130]----[MUL D126 D128 D132]----[MUL D132 D130 100 D116]----|  // D116=OEE%

3. 程序下载与测试

  • 连接 PLC 与电脑,下载程序后监控运行状态,验证 D100、C0、D112 等寄存器数据变化是否符合预期。

四、深控 SK-PLC 网关配置

1. 网关登录与网络设置

  • 浏览器访问网关默认 IP(如 192.168.1.100),输入账号密码登录。

  • 配置网络:选择以太网 / 4G/WiFi,连接工厂局域网或公网,确保可访问云平台。

2. 三菱 PLC 协议配置

  • 协议选择:三菱 FX 系列(MC 协议),串口参数匹配 PLC(波特率 9600、数据位 7、校验位偶校验、停止位 1);以太网则填写 PLC IP 与端口(默认 5006)。

  • 设备连接测试:点击 “测试连接”,显示 “连接成功” 后进入下一步。

3. 数据点位映射(核心)

通过SK-PLC网关拖拽式界面,将 PLC 寄存器与业务标签映射,无需手动配置点表:

业务标签PLC 寄存器数据类型采集周期描述
RunStatusM0布尔1s设备运行状态
TotalCountC032 位整数1s总产量
GoodCountD11232 位整数1s合格品数
RunTimeD10032 位浮点数1s运行时间(s)
DownTimeD10232 位浮点数1s停机时间(s)
IdealCycleD10832 位浮点数固定理想节拍(s / 件)
AvailabilityD10432 位浮点数1min可用率(%)
PerformanceD11032 位浮点数1min性能率(%)
QualityD11432 位浮点数1min良品率(%)
OEED11632 位浮点数1min设备综合效率(%)

4. 边缘计算规则配置

在网关 “边缘计算” 模块,配置 OEE 三要素与最终 OEE 计算逻辑(与 PLC 程序一致,作为冗余备份):

  • 可用率:RunTime / (RunTime + DownTime) * 100(防除零)

  • 性能率:(TotalCount * IdealCycle) / RunTime * 100(防除零)

  • 良品率:GoodCount / TotalCount * 100(防除零)

  • OEE:Availability * Performance * Quality / 10000

  • 告警规则:OEE<85% 时推送告警至手机 APP。

5. 云平台对接

  • 配置 MQTT 参数:云平台地址、端口、客户端 ID、主题(如/oee/fx3u/device01)。

  • 数据上报:选择 “变化上报 + 周期上报”,周期 1s,减少带宽占用。

五、实战案例:汽车零部件冲压机 OEE 优化

1. 现场背景

某汽车零部件厂冲压机(FX3U PLC)存在三大问题:停机时间统计不准、性能损失未量化、良品率统计滞后,OEE 长期低于 70%。通过本方案实现实时监控与优化。

2. 实施过程

  1. 硬件部署:按前文连接 PLC 与网关,配置以太网同网段,网络稳定。

  2. PLC 编程:完成运行 / 停机时间、产量、良品计数与 OEE 计算,下载后测试数据准确。

  3. 网关配置:映射 10 个核心点位,配置边缘计算与告警规则,对接工厂云平台。

  4. 联调测试:连续运行 24 小时,验证数据一致性(PLC 与网关 OEE 差值≤0.5%)。

3. 实施效果

指标实施前实施后提升幅度
OEE68%89%+21%
故障响应时间4 小时30 分钟-87.5%
年维护成本45 万元27 万元-40%
不良率3.2%0.8%-75%

4. 关键优化点

  • 边缘计算减少云端负载,数据刷新频率从 5 分钟提升至 1 秒。

  • 自动识别换型时间(如模具更换),计入停机时间,可用率提升 12%。

  • 性能率监控发现伺服电机速度波动,调整参数后性能率提升 8%。

六、常见问题与解决方案

问题原因解决方案
网关无法连接 PLC串口参数不匹配 / 以太网 IP 错误核对 PLC 通讯参数,确保同网段,关闭 PLC 防火墙
OEE 数据波动大信号干扰 / 采集周期过长输入信号加滤波(如 TON 延时),采集周期设为 1s
除零错误运行时间 / 总产量为 0PLC 与网关均增加除零判断,置指标为 0
云平台数据延迟网络带宽不足 / 上报频率过高启用变化上报,压缩 JSON payload

七、总结与拓展

本方案通过 “PLC 现场采集 + 网关边缘计算 + 云平台可视化” 实现 OEE 精准监控,核心优势是不需要点表快速部署、边缘计算降本、数据实时性强。后续可拓展:

  1. 接入 MES 系统,实现生产数据闭环管理。

  2. 结合 AI 算法,预测设备故障,进一步提升 OEE。

  3. 多台 PLC 组网,实现产线整体 OEE 监控与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