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程制造中的物料输送与计量控制

楼主(2026-04-07):
流程制造中,物料在管道、输送带、气力系统中流动。输送不畅、计量不准,直接影响配比精度和产品质量。物料输送看似是“辅助环节”,实则是流程制造的关键命脉。

一、物料输送的几种方式

流程制造中的物料形态多样:液体、粉体、气体、浆料。不同形态对应不同的输送方式。

液体输送

离心泵是最常见的液体输送设备,适用于低粘度、洁净液体。齿轮泵、螺杆泵适用于高粘度液体(如树脂、糖浆)。隔膜泵适用于小流量、需要自吸或有固体颗粒的场合。

选型要点:泵的材质要与介质兼容(腐蚀性介质用不锈钢或工程塑料);流量和扬程要匹配实际需求,过大浪费能源,过小达不到要求;机械密封或填料密封要适合介质特性。

粉体输送

气力输送:通过压缩空气或氮气在管道中输送粉料,适用于水泥、面粉、塑料粒等。螺旋输送:通过旋转的螺旋叶片推送物料,适用于流动性较差的粉料。斗式提升机:垂直提升颗粒状物料。

粉体输送的难点在于:易堵塞(吸潮结块或流动性差的粉料)、易产生粉尘(需要除尘和防爆)、易分级(不同粒径的粉料在输送中可能分离)。

气体输送

压缩机增压后通过管道输送。气体输送的关键在于:管径要足够,压降控制在合理范围;流量计要选对类型,气体流量计与液体不同,需要温压补偿;安全阀和止回阀必须齐全,防止超压和倒流。

二、计量设备的选型与使用

计量精度直接影响配比和产品质量。选错计量设备,再好的工艺也做不出合格产品。

液体计量

质量流量计精度最高,可直接测量质量流量,不受温度、压力、密度变化影响,适用于高精度计量和关键物料配比。电磁流量计适用于导电液体,精度高、无压损,但不适用于非导电液体(如纯水、油品)。涡街流量计适用于蒸汽和气体,也可用于液体,但对振动敏感。容积式流量计(椭圆齿轮、腰轮)适用于高粘度液体,精度高,但压损大。

粉体计量

失重秤是粉体计量的主流方案。原理:称量料斗的减重速度,计算瞬时流量。适用于连续配料场景。冲板流量计适用于自由落体的粉料,通过冲击力测量流量,精度一般。螺旋秤在螺旋输送机上集成称重功能,适用于流动性较好的粉料。

粉体计量的难点在于:流动性变化(受潮结块、粒度分布变化会影响流量)、架桥堵塞(粉料在料斗中不往下走)、粉尘干扰(影响称重传感器精度)。

实际案例:某食品企业,粉料配料系统采用容积式计量(螺旋转速推算流量),精度一直不理想,配方偏差在±5%左右。改造为失重秤后,精度提升到±1%,产品一致性明显改善,年节约原料成本约30万元。

三、配比控制:让多种物料按比例混合

流程制造中,多种物料需要按精确比例混合。配比控制是保证产品质量的核心。

配比控制的方式

方式原理适用精度
流量配比按设定流量比例同步调节连续生产
批次配比按重量/体积分批投料批次生产很高
时间配比按时间比例控制精度要求不高

流量配比控制的两种模式

从动跟随模式:主物料流量变化时,从物料按比例跟随调整。适用于主物料流量不稳定的场景。比例设定模式:两路都按设定流量控制,各自调节。适用于流量稳定的场景。

配比控制的难点

物料流量波动(泵的脉动、管道阻力变化会导致流量波动,需要缓冲和滤波);不同物料响应速度不同(粘度高的物料调节慢,需要调整PID参数);计量误差累积(特别是批次配比,累积误差需要定期清零)。

四、输送与计量中的常见问题

问题一:泵的流量波动

隔膜泵、柱塞泵等容积式泵存在脉动,导致流量计读数跳动,影响配比控制。解决方案:安装脉动阻尼器;使用质量流量计(对脉动不敏感);在控制回路中增加滤波。

问题二:管道阻力变化

过滤器堵塞、阀门开度变化、介质温度变化都会改变管道阻力,影响流量。解决方案:采用流量闭环控制(PID调节泵速或阀门);定期清理过滤器;介质温度控制稳定。

问题三:粉体架桥

粉料在料斗中形成拱形,不下料。常见于吸潮、易压缩、粒度细的粉料。解决方案:料斗加振动器或气锤;内壁采用低摩擦系数材料(抛光不锈钢、特氟龙);使用破拱装置(搅拌器、气垫);控制物料含水量。

问题四:计量仪表漂移

零点漂移、满量程漂移,导致计量不准。解决方案:定期校准;关键计量点配置在线校准功能(如质量流量计的自诊断);比对校验(用储罐液位变化校对流量计累计值)。

问题五:气泡干扰

液体中的气泡会导致容积式流量计计量偏高,质量流量计也可能受干扰。解决方案:在流量计前安装排气装置;流量计下游安装背压阀,防止气泡膨胀;选择对气泡不敏感的仪表。

五、输送与计量的自动化

自动配料系统

自动配料系统的构成:原料储罐/料仓、输送设备(泵、风机、螺旋)、计量设备(流量计、失重秤、称重模块)、控制阀(调节阀、切断阀)、PLC/DCS控制系统。

操作流程:配方选择(操作工选择产品配方)→ 参数下载(目标流量/重量下载到控制器)→ 自动配料(系统按配方自动控制各物料流量/重量)→ 配料完成确认 → 数据记录(实际配料量、时间、批号自动记录)。

实际案例:某涂料企业,原来采用人工称量投料,12种物料每批耗时40分钟,且经常出现称错、漏投的问题。上自动配料系统后:粉料用失重秤、液体用质量流量计,PLC按配方自动控制。每批配料时间降到12分钟,投料错误降为零,批次一致性大幅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