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 管损坏的典型现象及快速判断方法

楼主(2026-04-07):
在主板、电源及工控设备中,MOS 管属于高频易损功率器件,一旦失效,往往伴随明显故障特征。掌握 MOS 管损坏的典型现象与快速判断方法,可大幅缩短维修周期,避免二次损坏。

1 MOS 管损坏的典型外观与上电现象

  1. 外观异常

    • 芯片表面开裂、鼓包、发黑烧蚀,引脚烧断

    • 周边 PCB 发黄、碳化,伴有焦糊味

  2. 上电异常

    • 主板无法开机、上电即掉电、电源保护反复启停

    • MOS 管本体迅速发烫,短时间内温升明显

    • 输出电压异常、无输出、或电压失控偏高

  3. 电路隐性故障

    • 待机电流过大,整机功耗异常升高

    • 设备运行中死机、重启、带载能力急剧下降

    • 驱动信号异常,导致后级器件连带损坏

2 MOS 管快速判断与检测方法

  1. 离线万用表检测(最常用)

    • 万用表调至二极管档或电阻档

    • 测量 G 极与 D 极、G 极与 S 极、D 极与 S 极之间阻值

  2. 正常 MOS 管阻值特征

    • G 极对 D 极、G 极对 S 极:阻值无穷大,无导通

    • D 极与 S 极:体二极管正向有压降,反向无穷大

  3. 损坏 MOS 管典型表现

    • D-S 极正反均导通:击穿短路,最常见失效模式

    • 所有引脚均无穷大:内部开路失效

    • G 极出现低阻值:栅极击穿,失去驱动控制能力

3 维修与更换注意事项

  1. 更换前必须排查前级驱动、肖特基二极管、电源芯片是否连带损坏

  2. 新 MOS 管参数必须匹配:耐压、电流、导通电阻、封装类型

  3. 焊接完成后检查虚焊、连锡,避免再次造成短路

  4. 上电前先测阻值,确认无短路再通电测试

MOS 管损坏现象明显、判断路径清晰,关键在于快速识别故障特征、规范检测流程、避免盲目上电。MDD 辰达半导体提供全系列高低压 MOS 管,搭配 FAE 技术支持,可协助客户精准选型、快速定位故障,提升设备稳定性与维修一次成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