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框式压滤机程序

楼主(2026-04-08):
哪位大佬有板框式压滤机三菱的程序,最好带注析,先谢了

网友A:
你可以尝试下,把你的要求再具体些,然后 用AI生成下。然后再逐渐修改完善。

网友B:
这么好网络时代,自己的工艺要求然后根据大数据等等AI 时代 自动生成 加以修改就足矣

网友C:
压滤机也不需要什么控制的,是哪种过滤泥浆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