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therCAT转CANOPEN网关+伺服驱动器,药品包装线精度这样炼成

楼主(2026-04-08):
EtherCAT转CANOPEN网关+伺服驱动器,药品包装线精度这样炼成

网关如何“翻译”两种总线?

EtherCAT和CANOPEN底层机制不同。网关内部跑着一个协议栈:它作为EtherCAT从站接入主站(比如PLC),同时作为CANOPEN主站管理汇川伺服驱动器。数据流转时,PLC通过EtherCAT周期性发来PDO映射的控制字、目标位置/速度,网关解包后重新打包成CANOPEN的SDO或PDO帧,通过CAN口下发。反过来,伺服的状态字、实际位置、故障码被网关采集,塞进EtherCAT的输入数据区回传。转换延迟通常在1~2ms内,对灌装和贴标完全够用。在项目中我们选用了疆鸿智能的ETHERCAT转CANOPEN网关。

网关在产线里的关键作用

- 解决“高端主站配老设备”的尴尬:很多灌装机用的还是CANOPEN伺服,但产线升级EtherCAT主控后,换掉所有伺服成本太高。网关无缝桥接,省了改造时间和几十万换新费用。

- 保障同步精度:药品灌装要求±0.1ml,对应伺服每转的脉冲数和电子齿轮比。网关能精确传递同步信号,确保封口时凸轮曲线和贴标追剪动作不丢帧。

- 故障透传与诊断:伺服报警(如过流、编码器异常)通过网关原样上报到主站,HMI上直接显示,维修不用两头查。

伺服驱动器(IS620P系列)关键参数

| 项目 | 参数 |

|------|------|

| 支持协议 | CANopen CiA 402 |

| 控制模式 | 位置/速度/转矩 |

| 编码器分辨率 | 23位绝对值(8388608 ppr) |

| 输入电压 | 单相/三相220V,0.4kW~7.5kW |

| 数字IO | 8入/5出,可配置原点、限位 |

| 精度保证 | 电子齿轮比1~32767,灌装量对应电机每转5ml时,理论分辨率优于0.001ml |

实际调机时,将灌装泵的每转容积换算成伺服电子齿轮,再结合CANopen的607A(目标位置)对象,就能卡住±0.1ml误差。

总结

网关不是简单的“线缆转换”,它做了协议翻译、时序同步和故障透传。配上汇川IS620P的23位编码器,药品包装线的剂量精度和封口一致性就有了硬件底牌。关键是把CANopen对象字典和EtherCAT映射表对清楚,剩下的交给网关硬件,调试远比你想的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