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压测量系统故障怎么处理?

楼主(2026-04-08):
先判断故障位置:是引压管路、差压变送器、工艺工况还是显示/控制系统问题,按下面步骤快速排查。

一、先做安全确认

1. 确认介质、压力、温度,禁止带压拆卸

2. 关闭三阀组高低压阀,打开平衡阀,泄压后再操作

二、快速判断故障大类

1. 输出不变/卡死

 多为变送器故障、引压管堵死、平衡阀未关

2. 输出偏高/偏高报警

 正压侧堵/漏、负压侧积液/进气、零点漂移

3. 输出偏低/偏低报警

 负压侧堵、正压侧进气/泄漏、量程设置错误

4. 波动大/不稳定

 管路进气、介质两相流、振动干扰、电磁干扰

三、逐项排查处理

1. 引压管路(常见)

 堵塞:吹扫、冲洗管路,必要时拆卸疏通

 泄漏:检查接头、阀门,紧固或更换垫片

 进气/积液:

 气体测量:排液,保证负压侧略高

 液体测量:排气,保证负压侧略低

 冷凝罐/隔离罐不一致:调整液面一致

2. 三阀组问题

 平衡阀未关严 → 关紧

 高低压阀未全开 → 全开

 阀门内漏 → 更换阀门

3. 差压变送器本体

 零点漂移 → 在线校零

 量程/单位设置错误 → 核对量程、4–20mA/百分比

 膜盒损坏 → 返厂校验/更换

 供电异常(24V不稳)→ 检查电源、回路

4. 回路与系统侧

 电缆接触不良/短路 → 测回路电流

 DCS/PLC量程与变送器不一致 → 统一量程

 电磁干扰 → 屏蔽线单端接地,远离动力线

四、标准恢复步骤

1. 关闭高、低压阀,打开平衡阀

2. 排气/排液,确认管路通畅无泄漏

3. 校零(差压为0时输出4mA)

4. 关闭平衡阀,缓慢打开高、低压阀

5. 观察输出是否稳定、与工艺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