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TPC7012Ew触摸屏幕

楼主(2026-04-09):
使用MCGSPRO3.5.1.7267进行的界面绘制。
使用usb进行下载,将触摸屏usb模式改为从机,测试连接不能通过。

后面使用u盘进行下载,u盘是FAT32格式(32G),制作好U盘包,插入屏幕没有任何弹框?
(在触摸屏的界面看到软件是:3.5.1.8002)与版本有关系吗?我在网上找了不到Mcgspro3.5.1.8002版本

怎么解决?求...

网友A:
1、这款屏 是 MCGS给你们定制的?还是给其他公司定制的,发给你们了?
网上找不到 “8002 版本” ,很可能是因为它属于设备厂商的内部定制版 / 特殊补丁版,非公开通用版本。
屏幕版本更高,导致向下兼容的 USB/U 盘下载机制失效。

2、不过可以先试试,(1)重装下 驱动;
(2)强制将工程目标版本修改为与屏幕一致的 3.5.1.8002(若列表中无 8002,尝试选 3.5.1.7267,或直接下载安装 3.5.1.8002 覆盖电脑端组态)
(3)重启电脑和屏幕,在 MCGS Pro 中点击 “下载”,选择 USB 通讯,此时应能建立连接。

若想更高效解决,打 官方售后电话。

网友B:
USB下载不了的话你得看你USB驱动合适着没,正常USB下载是比较靠谱和简单的。再次核对下你组态的触摸屏型号和实体设备是不是一样的。

U盘下载的话我记得是得进到系统菜单内,然后点开你封装好的U盘包,然后手动去加载才能生效,好像是不会自动弹窗提示吧,具体你看下手册U盘下载那一部分的操作。

触摸屏的软件版本和你组态软件的版本不是一个东西,所以不用在意这个版本是否相同,只要你能在软件成功组态这款触摸屏,那么软件大概率就是合适的。

网友C:
有没有相关的截屏啊 我想知道啥回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