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电柜安装维修工程技术分析

楼主(2026-04-10):
柜安维修工程技术

深圳市中电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深圳福田

作者:冯雷

摘要: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国民经济的不断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电力能源已经成为了人们当前生产生活必不可少的重要能源。为了确保人们的正常生产生活用电,必须对电力能源的发、变、配、供每个环节都应予以合理布局、严格管理和科学可靠控制。变配电设备是供电系统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电力系统供电的高压电源通过低压变压器变换成人们日常生活所需要的电压,然后经过配电开关柜设备按用户供电需求分配出去。为使变配电设备运行安全、稳定可靠。一方面对变配电设备选择要结合用户用电负荷的实际需要,从供电的经济性、安全性、可靠性和供电所需容量等多方面考虑选择所需的变压器和高低压配电柜设备。另一方面加强变配电设备安装工程质量的监管,按高标准严要求完成变配电设备安装工程质量。为使安装完成后投入运行的变配电设备能够长期处在安全、平稳、合理的运行状态,平时运行维护工作中就要勤观察,遇到异常紧急情况要及时处理。同时还要制定工作计划定期对变配电设备维护保养等,这些都是确保变配电设备运行安全稳定可靠的有效措施

关键词:配电柜、优化选择、电气安装、检修原则、解决策略

、高低压配电柜的优化选择:

电能在人们的日常生活和工作的方方面面都极为普遍,人们在正常使用电能的同时,也时常会有用电安全问题出现,因此,在保证用户有电可用基础上,必须要保证供电的稳定性、可靠性、安全性等较高标准的电能质量。为此应加强对人们安全用电知识的宣传力度,同时要加强对变压器和配电柜设备的优化选择。

配电柜是变配电工程最重要的设备,分为高压配电柜和低压配电柜。为确保配电柜的安全运行,在配电柜安装时应结合用户负荷的实际情况,对安装的配电柜设备采取优化选择,加强对配电柜元器件的选择和管理,工程所用材料、开关设备等应按有关规定出具相应的产品合格证、检验、测试报告及文件记录,并经有关专业主管部门检验认可,出具相关的产品合格证明的方可允许施工安装,确保配电柜技术参数的合理性,严抓变配电设备安装工程质量,施工安装工艺要求必须符合设计要求和《建筑电气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50303-2002》,并按此标准来验收施工工程质量,下面绍一下中电长城大厦变配电站高低压配电柜设备的选择,安装和维护的一些经验方法和技术分析。

中电长城大厦的低压配电柜采用施耐德产品,法国施耐德电气是全球电气产品的巨头,有市场指导性地位,产品材料优质,安装牢固,设计优秀,耗电量很低,节能环保,价格便宜,性价比高等特点。高压配电柜采用ABB产品,该产品柜体外壳防护等级IP4X,内部防护等级位IP2X,采用真空绝缘的高压断路器开关设备,操作分断时不会产生电弧,不会引起发生短路事故或烧蚀开关触头等影响开关使用寿命,该高压柜额定电压12KV,最大额定电流1250A,柜体宽度小于其他标准柜型尺寸,结构紧凑实用,ABB高压柜专配Vmax/L真空断路器,断路器手车移出后,可方便检修,柜内电气元件维护简单,柜内具有一系列连锁装置,从根本上保证了开关设备和操作人员的安全

选择高低压配电柜电气元件的要求

供配电系统电气设备的选择,既要满足在正常工作时能安全可靠的运行,同时还满足在发生短路故障时不至于产生损坏,高低压断路器开关应选择具有过电流保护,失压保护,分断脱扣等机构,开关良好的延时特性,足够的断流能力,正确的选择配电开关设备,可使配电系统长期安全可靠供电,保障正常的工业生产和人们的日常生活。

低压断路器和开关首先要选择三相配电用途的,额定电压应大于或等于断路器开关安装使用的最大工作电压,额定电流应大于或等于线路的计算电流,极限通断能力应大于或等于线路中最大短路电流,断路器瞬时脱扣电流应小于或等于线路末端单相对地短路电流0.8倍等条件

高压断路器开关选择,应能保证高压电气设备在正常运行、检修、短路和系统过电压等情况下的安全,选择的条件是

1:按满足正常工作选择,包括电压、电流、频率和机械荷载情况,额定电压应符合系统标准电压10KV,允许最高工作电压大于或等于系统最高运行电压,额定电流应大于或等于该高压电器在各种可能运行方式下的持续工作电流;

2:按短路稳定条件选择,包括短时耐受电流,峰值耐受电流、合分闸开断电流,短路电流的热效应等

3:按使用环境条件选择,包括温度、湿度、海拔等

4:按承受过电压能力的绝缘水平选择,如10KV的高压断路器通12KV高压,检查高压电器和高压电缆的绝缘情况;

5:按高压开关电器操作性能、互感器的负荷及准确度等级等选择

中电长城大厦高低压配电柜选择的过程中,所选择的配电柜产品都是品牌,能够保证满足项目使用的需要,保证设备运行的可靠性和稳定性。配电柜组装简洁、具有多元化的安装方式、通电工作时开关温度上限能达到最低、小型化的柜体外形等,都是配电柜安装选择开关元件的基本要求,同时,还可保证产品的其他相关性能;充分应用原材料和资源,通过对项目成本需求进行分析,确定准确的项目成本,并在施工过程中对施工成本进行合理控制;

三、低压配电开关柜运行检修原则

高压配电柜由于涉及到电力系统高电压,电气绝缘要求高,工艺复杂,只有供电局才具有高压电器检修的资质,人员和检测设备,我们平时工作主要是查看运行中高压配电柜工作状态是否正常,有无短路、高压闪断跳闸等异常情况发生,如果出现了异常情况需及时紧急处理。如果有某种原因需要投切高压线路倒闸操作,要严格按照高压柜倒闸操作规程,严禁细致地按倒闸操作步骤操作高压开关柜断路器或相应的高压开关的分闸或合闸。日常运行检修多数是以低压配电柜设备为主,下面主要介绍低压配电开关柜运行检修原则

1:变配电设备应根据大厦实际用电情况,配电开关有合闸投入运行或分闸退出运行状态;

2:巡视检查变配电设备时,应检查每个开关的运行状态是否正常,有无跳闸,漏合或误合的开关,运行中的设备是否有异响,异味,电缆接头有无发热、冒烟现象;

3:按时抄录变配电设备运行记录表;

4:低压配电设备的检修间隔周期,取决于设备技术工况和设备停用时间合理安排检修;

5:一般每周对停止运行的低压变配电设备进行一次维护性检查,每月对重点电气回路检查一次,每年安排对所有的变配电设备进行一次小修,5年安排一次全面大修,定期对变配电设备维护保养是确保电网安全稳定可靠供电有效措施

6:检修包括清理灰尘,擦拭设备,紧固螺丝,尤其是母排连接处、电缆出线连接处有无松动、发热、电弧烧蚀出现黑炭发红变色现象,如果有,拆除后用细砂纸轻轻将连接处打磨干净,修平接触面,尽量不要挫掉触头表面太多,再把触头表面涂上导电膏,更换新螺丝拧紧即可;

7:检查开关断路器的操作机构是否灵活可靠,不松动,分合是否到位

8:检查所有配电柜内的保险是否完好,包括二次控制回路保险,无功补偿柜电容保险等;

9:无功补偿电容器放电后检查是否完好,外壳有无鼓肚漏油现象,检测电容量是否达到标准容量;

10:电缆出线悬挂的标识是否清晰可见;

11:配电柜上的开关,有采用抽屉式的,有断电后摇出来的,,不管哪种方式都可以将断路器或开关脱离配电柜后清理灰尘,检查元件有无损坏,二次线是否松动,触头插接处有无烧蚀地方,对脱线,异味、烧蚀、损坏的元件及时更换处理,检查没问题后,在电源插接出涂上少许的导电膏,将开关或断路器装回配电柜原位;

12:每年对母线电缆进行绝缘电阻测试,包括相间,每相对地的绝缘,做好记录;

13:所有的检查处理的情况应做好检修记录,以便查阅;

、电气设备安装工程常见问题解决策略:

1.电气设备在进行安装以前,电气安装的工作人员必须事先对待装的电气设备进行检查,设备型号和性能参数是否与用电设备相符,有无是否拥有合格证和使用许可证,一旦发现问题,必须及时作出处理,才能安装使用。

2.为了减少和防止配电柜基钢座、轨距、变压器盘和柜之间的基础尺寸大小不相符合以及不合理的敷设电缆造成的损害,在电气设备进行安装的时候,工作人员要随时对设备实施检查。当安装发生变化时,要及时对设备尺寸大小进行修改,以达到与实际的安装相符的标准,并以文字的方式通知安装的工作人员及时进行设备的调整与变更。同时严格按照电气设备安装设计把好配件管材,随时掌握电线电缆的敷设情况,所埋电线管的弯曲半径要大于或等于其外径的10倍,镀锌管与薄壁管内径要小于或等于25 mm 等。确保管皮的完整,不能用割管器切割或进行焊接等。电缆顶部要预设孔井托架,以便安装人员检查、维修和敷设,从而保证电缆电线的合理敷设。

3.在预埋配电箱体和接线盒等时,要根据实际的安装要求进行预埋,预埋的箱体和箱盒必须有很好的固定性和密封性,并保证箱体和箱盒位置的准确性,一旦箱体和箱盒上出现杂物或者锈斑要及时进行清理。同时为了防止积水或雨水进入电缆沟中,电缆沟板要高出地面0.3米,在施工时,必须进行防水和防火封堵,并安排专门的工作人员进行封堵沟道出口和电缆管孔的检查,以确保电气设备的安全运行。

4.在进行导线穿管和连接及包扎时,要对管的保护层进行检查,查看是否被杂物堵塞,如果堵塞就要及时进行清理。区分各线路的标色,分别用胶带包好。对裸露的导线要进行适当处理,以避免导线被氧化。在包扎时,要选质量好的塑胶带和黑胶带分别紧缠两层,以确保缠绕紧密严实,从而防止导线受潮而损坏。考虑到日后要对电气设备进行故障维修,因此要提前做好空间设计,以确保用户的用电情况。

、结语:

为了确保人们的生产生活正常用电,必须在变配电站提供稳定可靠的电源,电力系统提供的高压电源经高压配电柜分配后,由低压变压器变换成常用低压电源,然后经低压配电柜按用户所需将电源供应到相应的地方,因此,在变配电站高低压配电柜是非常重要的电力设备,本人在中电长城大厦工作期间,参与了大厦变配电站高低压配电柜开关设备从选择到安装施工监管,以及正常使用后运行值班和维修技术工作经验,并借此总结了本人多年来对常用的电气设备安装工程技术经验,希望以此文电力安装工程业内人士家互习沟通,恳请提出宝贵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