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thley 3706编程与 TSP 指令应用

楼主(2026-04-11):
本文面向测试工程师,说明 Keithley 3706 六槽开关 / 万用表主机的控制程序与 TSP 指令用法。覆盖初始化、扫描、缓冲、执行、读取、关闭全流程 VI,并给出通道、DMM、扫描、矩阵、安全与校准指令。结合使用场景、特点、注意事项、方案对比与工程案例,可直接用于自动化测试开发与现场调试。

一、VI 功能逐行说明

1. ke37xx Initialize.vi

功能:仪器初始化,建立 VISA 通信,复位系统,识别插卡。

说明:所有操作的入口,必须最先调用;支持伪卡配置,用于无硬件仿真。

2. ke37xx Configure Pseudocard.vi

功能:为空槽配置伪卡(3720/3721/3723/3730/3732/3750 等)。

说明:离线开发必备,断电后伪卡失效,重启需重新设置。

3. ke37xx Configure Scan.vi

功能:配置扫描列表、测量函数、通道数、扫描次数。

说明:通道数量必须与扫描列表一致;支持 dcvolts、twowireohms、temperature 等函数。

4. Multiply

功能:计算缓冲区长度 = 通道数 × 扫描次数。

说明:保证缓冲区足够存储全部数据,避免溢出丢数。

5. ke37xx Create Measurement Buffer.vi

功能:创建数据缓冲区,命名并分配空间。

说明:3706 后台缓存数据,不占用上位机实时资源。

6. ke37xx Execute Scan.vi

功能:启动扫描,按列表自动切换通道并执行测量。

说明:继电器动作与 DMM 采样由硬件自动同步,无需延时控制。

7. ke37xx Read Measurement Buffer.vi

功能:从缓冲区读取所有扫描结果。

说明:数据按通道顺序、扫描轮次整齐排列,直接用于报表与判断。

8. ke37xx Close.vi

功能:关闭连接,释放 VISA 与继电器资源。

说明:必须执行,防止资源占用与通道未断开。

9. Simple Error Handler.vi

功能:捕获并提示通信、配置、互锁、超量程错误。

说明:快速定位接线、通道、功率、安全回路问题。

二、TSP 指令说明(工程师常用)

1)系统与槽位

  • reset():整机复位,恢复默认状态。

  • print(slot[1].idn):读取槽 1 卡型号。

  • slot[2].pseudocard = 37320:设置槽 2 为 3732 伪卡(默认 4×28)。

2)通道与开关

  • channel.close("1001"):闭合槽 1 通道 1。

  • channel.open("allslots"):断开所有通道。

  • channel.setmode("1005", channel.MODE_INPUT):设置 DI/O 为输入。

3)DMM 测量配置

  • dmm.func = "dcvolts":直流电压。

  • dmm.func = "fourwireohms":四线电阻。

  • dmm.nplc = 1:工频抑制(50Hz 用 0.02,60Hz 用 0.0167)。

  • dmm.measure():执行单次测量。

4)扫描与缓冲

  • scan.create("1001:1030"):创建扫描列表。

  • scan.execute():执行扫描。

  • buf = scan.read():读取数据。

5)安全与互锁

  • print(slot[1].interlock.state):查询互锁状态。

  • 必须闭合 + ILK 与 - ILK,背板继电器才能工作。

6)3750 多功能卡

  • channel.write("1010", 5.0):AO 输出 5V。

  • cnt = channel.read("1006"):读计数器。

  • channel.calibration.unlock("","KI3706"):校准解锁(密码固定)。

7)错误与状态

  • print(errorqueue.next()):读取错误信息。

  • channel.getstate("1010"):查询通道与过载状态。

三、使用场合

  • 多通道温感、电压、电阻自动化采集

  • PCB / 模组 / 元器件功能测试

  • 矩阵开关多路信号切换

  • 产线批量检测与老化测试

  • 实验室高精度数据记录

四、产品特点

  • 6 槽主机,内置 6.5 位 DMM,一体化集成

  • 双 bank 独立供电,功率预算清晰

  • 硬件互锁,高压操作更安全

  • 伪卡仿真,无硬件可开发调试

  • TSP 脚本可本地运行,脱离上位机

  • 支持复用 / 矩阵 / DI/O/AO/ 计数器全类型卡

五、使用注意事项

  1. 每 bank 功率≤12.3W,3750 功耗高,避免同 bank 装多张。

  2. 矩阵 / 复用卡必须接互锁,否则背板无法闭合。

  3. 严禁热插拔插卡,必须断电操作。

  4. 通道数与扫描列表必须一致,否则数据错乱。

  5. 3732 矩阵配置仅在上电 + 互锁闭合时读取一次。

  6. 3721 电流通道带保险,过载需断电更换。

  7. 程序结束必须执行 Close,释放资源。

六、方案对比

表格

方案

优势

劣势

3706 集成系统

精度高、布线少、可矩阵、安全可靠

成本较高

独立 DAQ

采样率高

无开关矩阵,接线复杂

万用表 + 多路开关

成本低

同步差、速度慢、无自动化

PLC 模块

控制强

测量精度低,不适合微伏 / 毫欧级

结论:3706 是高精度多通道自动化测试最优方案。

七、实际应用案例

某产线用 3706 主机配 3 张 3723 高速复用卡,实现 90 通道电压与温度巡检。

  • 配置:3706 + 3723×3,扫描列表 90 通道,NPLC=1。

  • 程序:初始化→伪卡调试→配置扫描→创建缓冲→执行→读取→保存报表。

  • TSP:用scan.create与scan.execute实现自动轮询。

  • 效果:单台设备替代 6 台万用表与多路开关,测试效率提升 80%,数据统一无差错。

背景补充

3706 属于 Keithley 3700A 系列,是泰克旗下面向自动化测试的槽集成式数据采集与开关主机,广泛应用于航天、汽车、3C 电子与新能源测试,是业界标准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