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频电流探头PKC7030H:5G射频功率放大器研发的精准测试解决方案

楼主(2026-04-13):
5G通信技术快速迭代的当下,射频功率放大器作为无线通信系统射频前端的核心器件,其研发精度直接决定通信质量与设备性能。研发过程中,供电回路高频脉冲电流的精准测量的核心痛点,尤其是30MHz-120MHz频段的电流瞬态波形捕获,直接影响功放电源拓扑优化与效率提升。西安普科电子PKC7030H高频电流探头,凭借宽频带、高精度与高兼容性,成为解决这一痛点的优选工具,以下结合某通信技术企业的实际研发场景,详解其完整应用方案。

研发实测需求:精准捕捉高频电流,适配现有设备

本次合作的某通信技术有限公司,专注于移动通信设备研发与制造,核心需求聚焦于5G射频功率放大器的研发测试。在功放研发过程中,需要精准测量供电回路的高频脉冲电流,量程需覆盖2A-25A,重点捕捉30MHz-120MHz频段的电流瞬态波形——这一频段正是5G功放研发的核心测试区间,波形捕捉的精准度直接决定功放效率与稳定性的优化方向。

同时,客户明确要求测试方案兼容现有示波器等设备,无需额外大规模采购新仪器,在控制成本的同时,确保测试流程顺畅衔接,提升研发测试效率。

整套测试仪器配置:兼顾精准度与兼容性

结合客户需求,我们搭建的测试系统以PKC7030H高频电流探头为核心,搭配行业主流辅助仪器,既保证测试精度,又完美适配客户现有设备,具体配置如下:

仪器名称

品牌

型号

关键参数

数量

高频电流探头

西安普科电子

PKC7030H

带宽DC-120MHz,量程30A(10X衰减)/5A(1X衰减)±1%测量精度

示波器

是德科技(Keysight

DSOX1204G

带宽200MHz

直流稳压电源

-

-

输出电压0-30V

射频信号源

是德科技(Keysight

N5183B

频率范围9kHz-6GHz,输出功率-140dBm+13dBm

射频负载

-

-

频率范围10MHz-6GHz,阻抗50Ω,额定功率50W

其中,PKC7030H作为核心测量器件,其DC-120MHz的宽频带的设计,刚好覆盖客户30MHz-120MHz的核心测试频段,无需额外更换探头,大大简化了测试流程;双量程设计则可灵活适配2A-25A的电流测量需求,兼顾精准度与实用性。

系统搭建实操:步骤简洁,适配现有设备

整套系统搭建无需复杂操作,全程贴合工程师日常研发习惯,重点关注接口连接的稳定性与参数设置的合理性,具体操作如下:

1. 探头供电搭建

直接使用PKC7030H标配的DC12V/2A电源适配器,接入220V市电后,将输出端插入探头专用电源接口,确认电源连接牢固,避免供电不稳影响测量精度。

2. 信号传输链路搭建

采用探头标配的BNC信号连接线,一端牢牢接入PKC7030HBNC输出接口,另一端对接客户现有是德科技DSOX1204G示波器的CH1通道,旋紧接口螺母,防止信号传输过程中出现松动、干扰,确保波形传输清晰。

3. 示波器基础配置

针对高频电流测量需求,将示波器CH1通道输入阻抗切换为1MΩ,耦合模式设置为“DC”,触发方式选择边沿触发,并将触发源指定为CH1,这样能更稳定地捕获高频电流波形,减少干扰信号的影响。

4. 被测功放系统搭建

先将直流稳压电源输出端与射频功率放大器供电输入端连接,调节稳压电源输出至功放额定供电电压,保障功放正常工作;再将射频信号源输出端与功放激励信号输入端连接,射频负载对接功放射频输出端,形成完整的功放工作回路。

最后打开PKC7030H探头开关控制杆,将功放供电回路的正极导线置于探头传感器头中央位置,推回控制杆至LOCK状态,确认钳口完全闭合无松动——这一步是确保电流测量精准的关键,避免导线偏移导致的测量误差。

测试方法详解:精准操作,高效出数

测试过程无需复杂调试,遵循简单实操步骤,就能快速获取精准的高频电流数据,适配多批次研发样品的测试需求:

1. 设备预热与状态检查

开启所有测试设备,预热30分钟,让设备处于稳定工作状态。期间检查各设备指示灯状态,确认无故障报警,避免设备未就绪导致的测试数据偏差。

2. 探头消磁与调零

在射频功放未启动的状态下,按下PKC7030H探头上的消磁自动调零按钮,等待绿色调零指示灯熄灭,即可完成调零操作。这一步能有效消除剩磁误差,保证测量数据的稳定性和可靠性,避免误差影响研发判断。

3. 量程与激励信号设置

结合客户射频功放额定工作电流15A,按下探头量程选择按钮,切换至30A量程(10X衰减),确认量程指示灯绿灯亮起,确保量程适配当前测试需求;同时通过射频信号源设置激励信号频率为50MHz100MHz,输出功率为0dBm,模拟功放实际工作场景,获取更贴合实际的测试数据。

4. 示波器参数优化

调节示波器时基至50ns/div,电压档位至2V/div,再将触发电平调节至1V,确保能够稳定捕获功放工作时的高频电流波形,清晰呈现30MHz-120MHz频段的瞬态变化,为研发优化提供直观的数据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