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WM103-W15S系列双模WiFi模块使用常见问题避坑指南

楼主(2026-04-14):
最近有客户做智能门锁项目,用了EWM103-W15SP和EWM103-W15SX双模WiFi模块,前前后后踩了快10个坑,光烧模块就烧了3片,终于把这货的脾气摸透了。今天把客户使用时遇到的常见问题和解决方案全分享出来,用这款WiFi模块的朋友看完至少省半个月研发时间。

先简单说下两个型号的区别:W15SP是板载PCB天线,便宜,14.5×10mm大小,理论距离250米,但对安装环境要求极高;W15SX是IPEX接口,外接天线,尺寸更小只有10×10mm,配合高增益天线能到440米,适合远距离场景,成本稍高。大家选型的时候别选错了。

常见的5个安全使用问题如下所示

问题1:一上电就烧模块,血的教训

超过3.6V必烧,绝对不能直接接5V!这是踩的第一个坑,刚开始图省事直接用5V给模块供电,一上电就冒烟,连续烧了3片才反应过来。产品手册明确写了工作电压是2.8V-3.6V

就算用3.3V电源也要注意,纹波不能太大,最好用LDO供电,在电源引脚旁边放个100μF的电解电容加0.1μF的陶瓷电容滤波,发射瞬间电流能到300mA,电源功率不够也会出问题。

还有如果你的MCU是5V系统,串口一定要加电平转换,直接接5V TTL电平也会烧RXD引脚,别问怎么知道的。

问题2:传输距离只有标称的1/3,信号弱到离谱

调试的时候发现标称250米的模块,实际50米就没信号了,查了3天才找到原因:

  • 用的是W15SP板载天线版本,为了省空间把模块贴在金属壳里面,天线区域还铺了接地铜箔,相当于直接把信号屏蔽了。用这个型号一定要保证天线区域完全悬空,下方和周围不能走线铺铜,更不能靠近金属。

  • 如果是W15SX外接天线版本,一定要用50Ω阻抗的天线,增益至少5dBi,IPEX馈线越短越好,太长损耗太大。天线尽量垂直向上放,别贴地面或者金属表面。

  • 2.4G频段干扰多,旁边有WiFi路由器、蓝牙设备、微波炉都会影响,实在不行换个信道试试,避开1、6、11这几个常用信道。

问题3:通信全是乱码,连不上服务器

串口发数据全是乱码,先查这几点:

  • 波特率是不是匹配,默认是115200,8位数据位,1位停止位,无奇偶校验

  • TXD和RXD有没有接反,MCU的TX接模块的RX,MCU的RX接模块的TX,别搞反了

  • GND有没有共地,这个最容易被忽略,两地之间不共地电平飘了肯定乱码

  • 软件方面AT指令要以\r\n结尾,串口工具要开"发送新行",不然模块不认指令。

问题4:功耗比标称高10倍,电池用一周就没电

低功耗场景一定要注意,默认模式功耗很高,要进深度睡眠模式才会降到10μA以下,发AT+SLEEP=1指令就行。

没用的GPIO别浮空,设置成上拉或者下拉,不然漏电流会很大。还有不要做太频繁的心跳包,优化下协议,能省不少电。

问题5:模块经常死机,工作不稳定

除了供电问题,焊接和静电也很关键,回流焊温度别超过260℃,操作的时候一定要戴防静电手环,这芯片静电敏感的很,之前没戴手环摸了一下就坏了。

还有环境温度超过85℃也会出问题,工业场景要做好散热。

最后给大家个排查流程图,遇到问题按顺序查:

供电是不是3.3V稳定?→ 接线有没有接反?→ 天线是不是正常?→ 软件配置是不是对?90%的问题都能解决。

说实话EWM103-W15SP和EWM103-W15SX双模WiFi模块性价比真的高,小尺寸低功耗,功能全面强大,用对了确实很香,就是这些细节要注意。

如有其他问题欢迎在评论区聊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