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蛇屙屎

楼主:
用的你们家这个型号,做运动控制时为什么我用ddrvi指令速度10或者50 100这些速度都是一样的,我实际使用是焊锡的要更慢一点,根本慢不下来,求大佬解答
胡吃海塞
脉冲输出有最低速度限制的需要参考一下图片
发表回复
引用 "胡吃海塞" 的回复,发表在1楼 内容: 脉冲输出有最低速度限制的需要参考一下图片
可以通过设置轴组最高速度和加减速度使输出脉冲频率的最低频率速减少并且设置电机单圈脉冲数及脉冲输出频率速度以达到你想要的效果

网友(2026-04-14):
郭远林
学习机类似还是某个培训机构 好像似的
卢不会PLC
默认最低频率是八百多,提高你的电机细分,提高脉冲频率,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