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信号发生器好用吗?

楼主(2026-04-14):
请问信号发生器好用吗?是不是可以模拟传感器的电流电压等信号?

请问有推荐的牌子吗?

网友A:
非常好用,完全可以精准模拟传感器的电流、电压、电阻、热电偶等工业信号

网友B:
信号发生器是仪表维修少不了的工具,其就是模拟电流、电压、电阻等信号。国产的可选择胜利的VICTOR系列的过程校验仪,国外的可选择福禄克的750系列的过程校准器。

网友C:
是的是的  如果功能越多 价格越高 有的还能发脉冲 啥的  一般都是在3-400左右

网友D:
好用 可以模拟0-10V  4-20mA的电流 随意调整的数据等等

网友D:
优利德的 还有就是胜利的

网友E(2026-05-19):
4、2026年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