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以下控制程序如何写

楼主(2026-04-14):
1号输送带上的物体经过1号电眼检测已经进入2号输送带后,1号输送带马上进行反转,待2号电眼检测到有物体进入1号输送带后,1号输送带马上正转

此帖发自小程序

网友A:
三菱:LD     M8002  ; 初始上电脉冲 OR     X1     ; 2号电眼检测到物体返回 ANI    Y1     ; 反转互锁 OUT    Y0     ; 1号输送带正转 LD     X0     ; 1号电眼检测到物体离开 ANI    Y0     ; 正转互锁 OUT    Y1     ; 1号输送带反转

网友B:
注意留下停止延时时间

网友C:
这个交给机器就能做呀

网友D:
//===================== 变量临时定义 ===================== // 定时器、中间标志位 VAR_TEMP    TON_Eye1_Delay: TON;    // 1号电眼离开延时    TON_Eye2_Delay: TON;    // 2号电眼进入延时    Flag_Run_Reverse: BOOL; // 反转标志    Flag_Run_Forward: BOOL; // 正转标志 END_VAR //===================== 1号电眼 物体离开延时防抖 ===================== // I0.0无信号超过设定时间,判定物体已进入2号输送带 TON_Eye1_Delay(    IN := NOT I0.0,    PT := T#500MS   // 可自行修改延时:200MS、1S都可以 ); //===================== 2号电眼 物体回流延时防抖 ===================== // I0.1有信号超过设定时间,判定物体回流进入1号输送带 TON_Eye2_Delay(    IN := I0.1,    PT := T#500MS   // 防抖延时,现场可微调 ); //===================== 逻辑互锁控制 ===================== // 触发反转条件:1号电眼离开延时到 且 不正转 Flag_Run_Reverse := TON_Eye1_Delay.Q AND NOT Q0.0; // 触发正转条件:2号电眼回流延时到 且 不反转 Flag_Run_Forward := TON_Eye2_Delay.Q AND NOT Q0.1; // 输出控制 + 软件硬互锁 Q0.1 := Flag_Run_Reverse;  // 反转输出 Q0.0 := Flag_Run_Forward;  // 正转输出

网友E(2026-05-19):
4、2026年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