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量计出现噪音、震动如何处理?

楼主(2026-04-16):
流量计出现噪音、震动,通常由管道振动、流体脉动、安装不当、机械磨损、电磁干扰引起。按以下步骤排查处理:

一、先判断噪音/震动类型

 机械振动(嗡嗡/抖动):管道共振、支架松动、传感器部件松动

 流体噪声(啸叫/脉动):湍流、气蚀、压力脉动、直管段不足

 电气噪声(乱跳/无流量):电磁干扰、接地不良

二、快速处理步骤(从易到难)

1. 管道与安装(常见)

 加固支架:流量计前后加装减震支架+橡胶垫,固定牢固

 加柔性连接:装波纹软管/金属软接,隔离泵/阀门振动

 保证直管段:上游≥10–20D、下游≥5D(D=管径)

 避开振动源:远离泵、压缩机、弯头、阀门(≥3D)

 同轴度:安装同心(偏差≤0.1mm),避免偏心振动

2. 流体脉动/湍流

 加缓冲装置:阻尼器、缓冲罐、气囊(往复泵/风机)

 装整流器:上游加流动调整器,稳定流场

 调整工况:降低流速、减少气液两相、避免气蚀

3. 仪表参数与信号

 滤波/阻尼:调高数字滤波、阻尼时间,平滑信号

 小信号切除:上调小信号切除值,滤除振动噪声

 接地与屏蔽:独立接地(≤4Ω)、双层屏蔽线、远离动力电缆

4. 机械故障(涡轮/质量/涡街)

 涡轮:检查轴承、叶轮、导向架是否松动、磨损、刮擦

 质量流量计:检查振动管、传感器是否松动、损坏

 涡街:排查漩涡发生体、压电传感器共振

三、按流量计类型快速对策

 涡街:防共振、直管段、滤波、远离泵

 涡轮:同轴、轴承、减震、避免脉动

 质量(科里奥利):加固支架、减振、检查振动管

 电磁:接地、屏蔽、防振动、避免气蚀

四、进阶处理(无效时)

 振动测试:测频率/幅值,确认是否超仪表允许范围

 换抗振型:选抗振涡街、悬浮式涡轮、带FFT滤波型号

 结构优化:管道加阻尼器、隔振垫、调整支撑间距

五、简易排查清单

1. 管道是否牢固、有减震?

2. 直管段够不够?

3. 是否靠近泵/阀门?

4. 流体是否脉动/气蚀?

5. 仪表滤波/切除值是否合适?

6. 接地、屏蔽是否规范?

7. 传感器部件是否松动磨损?

总结

优先做:加固支架+柔性连接+保证直管段+调高滤波,多数噪音/震动可消除。仍无效则检查机械磨损、更换抗振仪表或优化管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