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速度加速度 减速度值多少合适

楼主(2026-04-17):
各位大佬 这几个数值应该填写多少合适呢度 加速度 减速度 加加速度

网友A:
需要根据现场的实际情况,调试的话50-100

网友A:
ms 50-100ms

网友B:
这几个数没固定死值,核心是和你的电机、负载、传动方式匹配。

新手入门可以直接抄这个安全模板:速度200 mm/s,加/减速度2000 mm/s²,Jerk 20000 mm/s³,跑稳了再根据现象调:抖就降加减速和Jerk,跑慢了就慢慢往上加,一次别调太多。

网友C:
根据实际情况,要求快速达到匀速的就给大点,调试给多少都可以

楼主:
谢谢 各位大佬

网友D:
调整这些数值主要是根据电机惯量和驱动的机械惯量还有减速装置的减速比等等关系密切!一般同步带加速度值可以稍微大一点,带大惯量负载加速度值稍微小一点,滚珠丝杠加速度值数值一般在500~1500,减速数值一般比加速度可以大50~100

  • chenjk008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