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不懂电气图纸求助

楼主(2026-04-18):
看不懂图纸求助看不懂图纸求助

网友A:
你看不懂。我看不到啊

楼主:
你好我重新再发

网友B:
我也看不懂啊!画图人应用制图软件不看国家标准,谁知道它表示的啥意思。

交流电源通过稳压管连接一个线圈,电源上还并联上一个电阻,是可调的?要达到什么目的呢?

制作电路图,制图软件不能取代国家标准。

网友C:
这是豆包回答的  不知道对不对 --- ### 一、元件与线路解读 | 元件/标号 | 功能说明 | | :--- | :--- | | `WH` 模块 | 控制回路的核心供电/控制单元(可能是温控器、PLC输出模块或继电器模块) | | `N`/`L` | 交流220V零线、火线输入 | | 端子3-4 / 5-6 | 两组常开触点(WH模块的输出触点) | | `-V0` | 发光二极管(指示灯,用于显示回路状态) | | `-R01` | 限流电阻(给指示灯分压限流,防止过流烧坏) | | `BS` | 报警蜂鸣器(或故障触点模块,回路导通时驱动报警) | | 线号1/2/3/5/6 | 回路的连接节点,方便接线与查线 | --- ### 二、回路工作原理 这个回路的核心逻辑是**WH模块控制指示灯与报警回路**,分两种状态: 1.  **WH模块动作(触点闭合)**    -   火线 `L` → 端子5-6触点闭合 → 线2 → 分成两路:        1.  一路经线5 → 指示灯`-V0` → 回到线1,形成回路,**指示灯点亮**;        2.  另一路经线3 → 限流电阻`-R01` → 回到线1,给指示灯限流;    -   零线 `N` → 端子3-4触点闭合 → 线4 → 线6 → `BS`蜂鸣器 → 回到WH模块的公共端,**蜂鸣器报警**。    -   整体效果:设备触发故障/运行信号时,指示灯亮+蜂鸣器响,实现声光报警。 2.  **WH模块未动作(触点断开)**    -   回路无电流,指示灯熄灭,蜂鸣器不响。 --- ### 三、关键设计要点 1.  **限流电阻 `-R01` 的作用**    发光二极管的工作电流通常只有几毫安,而220V电压远高于其耐压,因此必须串联限流电阻分压,把电流限制在安全范围(比如5-10mA),避免灯珠击穿。 2.  **指示灯与蜂鸣器的独立回路**    指示灯和蜂鸣器分别由WH模块的两组触点控制,互不干扰,后期也可以单独屏蔽蜂鸣器(只亮灯不响铃),方便现场调试。 3.  **线号标注的意义**    图中的线号1/2/3/5/6是接线端子号,现场接线时可以直接对应线号,减少接线错误,也方便后期排查故障(比如灯不亮时,直接测量线1和线2之间是否有电压)。 ### 四、常见故障排查思路 | 故障现象 | 排查方向 | | :--- | :--- | | 灯不亮、蜂鸣器不响 | 1. 检查WH模块的输入电源N/L是否正常;
2. 测量WH模块的触点3-4、5-6在触发时是否导通;
3. 检查回路接线是否松动、断线。 | | 灯不亮,蜂鸣器响 | 1. 检查指示灯`-V0`是否烧坏;
2. 检查限流电阻`-R01`是否开路;
3. 检查线5的接线是否接触不良。 | | 灯亮,蜂鸣器不响 | 1. 检查蜂鸣器`BS`是否损坏;
2. 检查线6的接线是否接触不良;
3. 检查WH模块的3-4触点是否导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