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wincc中点击对象后自动弹出对应的趋势

楼主(2026-04-18):
我想要在wincc中实现这个功能,就从官网上找到了相关的资料文档,我照着官方的文档来做,就是实验不成功,有大佬指点一下那做错了吗?

网友A:
把关键的部份贴出来

  • 刘川楼主

    第一个脚本 LINKINFO linkinfo; GetLink(lpszPictureName,lpszObjectName,"OutputValue",&linkinfo); SetTagChar("Tagn", linkinfo.szLinkName); // 获取变量名称 SetPropBOOL(lpszPictureName,"picw1","Visible",1); //设置画面窗口的显示 属性 SetPropChar(lpszPictureName,"picw1","CaptionText",linkinfo.szLinkName); //设置趋势曲线的标题

网友:
  • 刘川楼主

    第二个脚本 Dim OP1,myTrend Dim TrendName Dim Tagn Set Tagn = HMIRuntime.Tags("Tagn") Tagn.Read TrendName="pva\"&Tagn.Value Set myTrend =ScreenItems("myTrend") '在线趋势控件名称 Dim i For i=1 To myTrend.TrendCount myTrend.TrendIndex =i myTrend.TrendRemove =myTrend.TrendName '添加曲线前先删除所有曲线 Next myTrend.TrendAdd = TrendName myTrend.TrendTagName = TrendName'曲线名称 myTrend.TrendTrendWindow = "Trend window 1" '曲线窗口名称 myTrend.TrendTimeAxis = "Time axis 1" '时间轴 myTrend.TrendValueAxis = "Value axis 1" '数值轴 '设置曲线开始时间和结束时间 myTrend.TimeAxisIndex =0 '时间轴索引 myTrend.Online =0 myTrend.TimeAxisRangeType =1 '时间轴类型-时间范围 myTrend.TimeAxisBeginTime = Dateadd("h",-1,Now) '起始时间 myTrend.TimeAxisEndTime =Now '结束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