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流输送设计思路

楼主(2026-04-21):
求助下各位物流设计的大佬   程序编程思路 能不能给提点下  怎么个编程思路 注意哪些  网上看有什么任务输送 和无任务输送 单向输送 等 但是小白还是没有具体的一个思路。

网友A:
可以用ai来给思路,比如ai建议当写程序时可以按下面的顺序写:

定义 IO(输入:传感器;输出:电机)

写急停、故障程序

写手动模式(点动)

写每一段的自动逻辑(状态机)

写段与段之间的联动(防堵料)

加报警、指示灯

现场调试传感器灵敏度

建议的总结:

输送线编程 = 感知 → 判断 → 执行 → 保护

核心方法:模块化 + 状态机(每段只分空闲 / 运行 / 故障)

最重要:急停优先 + 防堵料 + 传感器防抖

单向最简单 → 任务输送 → 无任务输送 难度递增

网友B:
休眠 延时启动 停止 还有堵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