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LL

楼主:
EPLAN P8 2.9 3D布局图的机柜和安装板,在画图的过程中出现了错位 不知道怎能回复原来位置 请各位前辈指教一下
郭远林
撤销操作 快捷键 Ctrl➕z.
操作路径 顶部菜单栏 编辑 撤销
发表回复
袁LL楼主
撤销不行 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错位的 等发现已经快完事了

网友(2026-04-22):
xuxiaojian124895
想问
FFSDF
优先撤销、再用 “对齐 / 贴合安装面”、最后重设原点 / 重置 3D,三步基本都能拉回原位;你这种机柜 + 安装板错位,大多是 “误拖动 + 捕捉 / 坐标系乱了”。多撤销几次,直到回到对齐时候
正在输入......
优先撤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