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bVIEW矿井提升机监控系统

楼主(2026-04-22):
矿井提升机作为矿山核心运输设备,其运行状态直接关系生产安全与效率。本方案采用LabVIEW图形化开发平台,搭配数据采集硬件与模拟执行机构,构建集实时监测、故障报警、数据存储、历史查询于一体的监控系统,实现提升机全流程状态可视化与安全防护,适配矿山现场实际工况,具备部署快捷、维护简便、扩展性强的工程应用价值。

硬件架构

系统硬件采用上位机 + 采集卡 + 执行机构的分布式架构,所有模块兼容工业现场安装规范。

  1. 核心控制器:工业计算机作为上位机,运行 LabVIEW 开发环境,负责数据运算、界面显示与逻辑判断。

  2. 数据采集单元:选用 PCI 总线多功能采集卡,支持 16 路模拟量输入、路数字量     I/O 24 位计数器,最大采样率 200kS/s,满足行程、速度、油压、油温等多类型信号采集需求。

  3. 信号采集部件:旋转编码器采集行程与方向脉冲,油压、温度传感器采集制动系统参数,接近开关与行程开关提供位置触发信号。

  4. 执行与模拟单元PLC 与变频器控制提升机模拟机构运行,实现加速、匀速、减速、爬行、制动五阶段动作;继电器与声光模块完成报警输出。

  5. 信号调理:通过电平转换电路,将编码器 12V 信号转为 5V TTL 电平,匹配采集卡输入标准,降低信号干扰。

软件架构

软件基于 LabVIEW 模块化设计,遵循数据流编程模式,分为界面层、功能层、驱动层,各模块独立封装、协同运行。

  1. 界面层:实时监控主界面,集成深度指示器、速度曲线、模拟仪表、状态指示灯,直观展示提升行程、速度、加速度、油压、油温、电枢电流等参数。

  2. 功能层:包含信号采集、数据处理、参数配置、比较报警、数据存储、查询回放、磁盘管理七大核心模块。

  3. 驱动层:调用采集卡官方驱动,实现硬件初始化、通道配置、数据读写,支持 DAQmx 与传统     DAQ 两种驱动模式。

信号采集实现

  1. 模拟量采集:采用差分输入模式,减少共模干扰,配置采集通道与采样率,通过 AI ConfigAI StartAI Read 函数完成连续采集,对原始数据做均值滤波,提升稳定性。

  2. 数字量采集:立即 I/O 模式读取油泵状态、开关量信号,通过数字端口输出报警指令,触发 PLC 执行安全制动。

  3. 脉冲量采集:利用高级计数器函数,采集编码器 A/B 相脉冲,递增 / 递减计数对应提升机上升 / 下降,脉冲数换算为实时行程。

数据处理逻辑

  1. 行程计算:依据编码器脉冲当量,将脉冲计数转换为提升容器实际位置,精度可达 0.01mm

  2. 速度与加速度:对行程做微分运算,实时计算运行速度;对速度做微分运算,得到加速度,匹配五阶段速度曲线要求。

  3. 参数标度:将传感器电压信号线性换算为工程单位,如电压 0-10V 对应油压     0-10MPa、油温     0-100

报警保护机制

按提升机运行区段分级配置保护阈值,实现精准报警:

  1. 速度保护:等速段超速 15%、减速段超给定速度 10%、爬行段超     2m/s,立即触发报警。

  2. 位置保护:提升容器超正常停车位置 0.5m,启动过卷保护,切断动力并执行制动。

  3. 状态保护:油温、油压、电枢电流超限,以及错向、加速度过大等故障,分级声光报警并输出制动信号。

  4. 逻辑联动:报警信号同步传输至 PLC,切断变频器输出,实现电气与机械双重制动。

数据管理功能

  1. 定时存储:采用 LabSQL 工具包连接 Access 数据库,每分钟自动存储行程、速度、温度、电流等参数,支持故障状态标记。

  2. 历史查询:按时间段、故障类型检索历史数据,生成报表并支持打印;速度曲线可回放,还原单次运行过程。

  3. 磁盘管理:实时监测存储空间,剩余空间低于 30M 提示清理,低于 10M 自动删除早期数据,避免存储溢出。

系统优势

  1. 开发高效LabVIEW 图形化编程,无需手写代码,拖拽模块即可完成功能开发,周期较传统单片机方案缩短 4-6 倍。

  2. 界面友好:自定义虚拟面板,模拟工业仪表显示,操作直观,符合现场工程师使用习惯。

  3. 扩展性强:支持新增采集通道、扩展监测参数、对接网络通讯,硬件升级无需重构软件。

  4. 稳定性高:编译后运行速度接近 C 语言,适配长时间连续运行,抗干扰能力满足矿山环境。

  5. 维护简便:模块式结构,故障定位快速,参数修改仅需调整界面配置,无需改动底层程序。

网友A:
维度网讯,近日,德国工业自动化公司Wago宣布推出三款新型安全输入/输出模块,专为其PFC控制器设计。这些750系列安全I/O模块是在增强工业自动化系统的安全性能,适用于多种控制环境。

新款安全I/O模块提供四个安全输入通道,输出配置包括两个10A/24V直流安全输出或四个2A/24V直流安全输出,支持双极和单极操作模式。模块内置监控功能,可检测短路、交叉电路及多源24V电源异常,确保运行可靠性。通过Wago的I/O-Check和Safety Editor软件,用户可编程内部逻辑,实现灵活的安全控制策略。

使用这些安全I/O模块,系统能达到SIL3/PLe安全完整性等级,无需依赖额外的安全PLC,简化了架构并降低成本。产品已通过UL认证,符合UL/CSA 61010-1、UL/CSA 61010-2-201、UL 121201和CSA-C22.2 No. 213等国际标准,适用于全球市场。Wago此举旨在满足欧洲及全球对工业安全日益增长的需求,推动自动化技术发展。

网友A:
使用这些安全I/O模块,系统能达到SIL3/PLe安全完整性等级,无需依赖额外的安全PLC,简化了架构并降低成本。产品已通过UL认证,符合UL/CSA 61010-1、UL/CSA 61010-2-201、UL 121201和CSA-C22.2 No. 213等国际标准,适用于全球市场。Wago此举旨在满足欧洲及全球对工业安全日益增长的需求,推动自动化技术发展。

更多内容点击电力自动化专题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