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LAN2.7破解蓝屏问题,求高手帮忙

楼主(2026-04-23):
安装完EPLAN2.7后,运行HASPUserSetup时电脑蓝屏,求高手帮忙

网友A:
新版 HASP 驱动替换(解决蓝屏核心)

EPLAN 2.7 自带的是 v7.40,太老;换成 v8.11+/v9.x 即可(支持 Win10/11)。

方法 A:用 EPLAN 2.9 驱动(推荐,兼容性最好)

找一份 EPLAN 2.9 安装包,复制:

  • HASPUserSetup.exe

  • haspdinst.exe

替换到你 2.7 的 Drivers 目录。

管理员 CMD 进入该目录,执行:

bash安装成功后重启正常模式,不再蓝屏。

  • 工程楼主

    感谢高手,晚上下载一个2.9的

网友:
  • 工程楼主

    回复 @工程: 安装虚拟狗后,有感叹号无法识别,用驱动精灵也修复不了,高手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

网友B:
找了很久,终于如愿得偿,很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