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设计中的尺寸链计算:公差累积的精确控制

楼主(2026-04-25):
图纸上每个尺寸都有公差,但当多个尺寸串联在一起时,公差的累积效应可能导致装配失败。单个零件都在公差范围内,装配起来就是有问题——这是尺寸链没有控制好的典型表现。

尺寸链计算的目的,就是在设计阶段预见到公差累积的影响,合理分配公差,确保装配成功、功能实现。

一、尺寸链的基本概念

什么是尺寸链

在一台机器或一个部件中,相互连接的尺寸按一定顺序构成一个封闭的尺寸组。这个封闭的尺寸组就是尺寸链。比如多个零件叠起来的总厚度,或孔心距由多个尺寸累加确定的情况。

尺寸链的组成

封闭环是间接得到的尺寸,最后形成、不直接标注。组成环是直接控制的尺寸,加工或装配中直接保证。增环增大使封闭环增大,正相关。减环增大使封闭环减小,负相关。

以三个零件叠装为例:零件A厚度a、零件B厚度b、零件C厚度c,装配后总厚度L。L是封闭环,不直接标注;a、b、c是组成环,都是增环。

关键点:封闭环就是“结果”。设计时要明确哪个尺寸是结果、哪个尺寸是原因。

二、尺寸链计算的两种方法

极值法

假设所有组成环同时处于极限状态。封闭环公差 = 各组成环公差之和。

极值法的优点是计算简单、绝对安全,100%保证装配。缺点是公差累积快,零件数量多时,封闭环公差会变得很大,或要求各零件公差非常严。适用于少量零件组成的尺寸链(3-5个)、安全要求高的场合。

统计法

假设各组成环的尺寸误差服从正态分布,同时出现极限值的概率极低。封闭环公差 = 各组成环公差的平方和开根号。

统计法的优点是零件公差可以适当放宽,制造成本更低。缺点是存在极低概率的超差风险(约0.27%)。适用于大量零件组成的尺寸链(5个以上)、批量生产的场合。

一个对比例子

四个零件,每个公差±0.1mm。

极值法:封闭环公差 = ±0.4mm。统计法:封闭环公差 = ±0.2mm。统计法给出更窄的公差范围,意味着零件公差可以放宽,成本更低。

三、尺寸链计算的步骤

第一步:识别封闭环

封闭环是装配后形成的尺寸或间隙,不直接标注在图纸上。常见封闭环:装配间隙(轴上零件与轴肩的间隙)、总长度/总高度(多个零件叠加后的总尺寸)、同轴度、垂直度等几何关系。

第二步:绘制尺寸链图

按装配顺序,将各尺寸首尾相连,画成一个封闭的回路。箭头方向表示增减关系——与封闭环同向的为增环,反向的为减环。

第三步:计算封闭环名义尺寸

封闭环名义尺寸 = 各增环之和 - 各减环之和。

第四步:计算封闭环公差

极值法:各组成环公差绝对值之和。统计法:各组成环公差平方和的平方根。

第五步:判断与调整

封闭环公差是否满足装配要求?如果太严,调整组成环公差——减少组成环数量(合并尺寸)、收紧关键零件公差、放宽其他零件公差、改变设计结构。

四、实际案例:齿轮轴向定位

问题:齿轮装在轴上,用套筒和轴承端盖定位。要求齿轮轴向间隙0.1-0.3mm。实际装配时,间隙有时为0(卡死),有时超过0.5mm(窜动)。

尺寸链分析

封闭环:齿轮轴向间隙L。组成环:轴肩长度A、齿轮轮毂长度B、套筒长度C、轴承宽度D、轴承孔深度E、端盖凸台高度F。

名义尺寸:L = (A + E + F) - (B + C + D) = 0.2mm(设计值)。

各零件公差:A±0.05、B±0.05、C±0.05、D±0.05、E±0.05、F±0.05。

极值法:L公差 = 0.05×6 = ±0.3mm → L范围 -0.1到+0.5mm(可能负间隙,也可能过大)。

改进方案

方案一(收紧关键零件公差):将A、D、F公差收紧到±0.02,其他不变。L公差 = 0.02×3 + 0.05×3 = ±0.21mm → L范围 -0.01到+0.41mm。仍有负间隙风险。

方案二(改变结构,减少组成环):取消套筒C,用调整垫片代替。调整垫片厚度在现场配磨。组成环从6个减到4个(A、B、D、E),垫片F不参与计算。L公差 = 0.05×4 = ±0.2mm → L范围 0到+0.4mm。配磨垫片,间隙可控制在0.1-0.3mm。

忿簿婿椿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