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热电偶,这一篇文章就够了!详细介绍原理,特征

楼主(2026-04-25):
第一章 热电偶的基础知识
1、什么是热电偶
所谓热电偶是指由两种不同材质的金属导体构成的温度传感器。与其他温度计(水银温度计、热敏电阻等)相比较,主要用于工业行业的热电偶具有其特点:
①响应速度快。
②可进行-200℃到+1700℃之间大范围的温度测量。
③可对特定点和小空间进行温度测量。
④由于温度信息可检测为电信号(热电动势),信息的处理和分析非常便利。
⑤价格低廉,易购买。
2、热电偶的原理
1821年德国科学家塞贝克(T.J Seebeck)发现:当连接两种不同金属,并对两端的接点施加不同温度时,金属之间会产生电压并有电流通过。这一现象以发现者的名字命名为“塞贝克效应”。该回路中生成电流的电力被称为热电动势(Thermoelectromotive force),其极性和大小仅由两种导体的材质和两端之间的温度差决定。

利用前面所说的塞贝克效应,热电偶工作原理为其凭借2种不同金属的接合处(测温接点)T1与热电偶显示仪表接点(基准接点)T0之间的温度差T,从而产生电压。使用热电偶测量温度时,显示仪表会测量该电压。

热电偶显示仪表的测量方式有以下2种。
1、将基准接点设为 0℃(冷端补偿),直接读取温度。
2、测量基准接点的气温(基准接点补偿),计入温度差△T。

测量时,将冷端维持在0℃非常困难。通过测量端子周围的温度,将其与以0℃为基准的热电动势相加,可以获得测温接点的温度。我们称之为基准接点补偿。
3、热电偶的感温部分位于何处?
下图是将热电偶插入装有热液体的杯中的示意图。假设液体内温度为均匀100℃(无温度梯度)。此时,液体内的热电偶部分不会产生热电动势。热电动势只产生于存在温度梯度的部分。由于热电偶的感温部位会产生热电动势,因此该温度梯度部位即为热电偶的感温部位。

第二章 热电偶的选择
1、根据测量温度选择
热电偶按照两种金属导体的组合方式可分为以下8大种类。

B型热电偶、R型热电偶、S型热电偶被称为贵金属热电偶,而N型热电偶、K型热电偶、E型热电偶、J型热电偶、T型热电偶被称为廉金属热电偶。含有铂、铑等熔点较高金属的贵金属热电偶被用来测量+1000℃以上的温度,而廉金属热电偶则常用于测量+1000℃以下的温度。
下面描述了各类热电偶的特征。
【B型热电偶】
B型热电偶由于相较其他贵金属热电偶,其铑含量更高,所以熔点和机械强度有所增加,使用寿命长。电动势极低,无法测量低温区域。主要用于测量R型热电偶/S型热电偶无法测量的温度更高的区域。
【R型热电偶和S型热电偶】
R型热电偶和S型热电偶也用于对耐久性有一定要求的高温区域。在我国贵金属热电偶中S热电偶的使用率最高。
【N型热电偶】
N型热电偶价格低廉,用于测量+1000℃以上的高温区域。
【K型热电偶】
相较于贵金属热电偶,K型热电偶价格低廉,现在工业用途中最常见到它的身影。由于其电动势的直线性良好,具有较高的耐热和耐腐蚀性,因此可优先考虑使用K热电偶。
【E型热电偶】
每1℃的电动势极大,是分辨率良好的类型。特别用于对温度进行精准测量。
【J型热电偶】
J型热电偶是次于 E 热电偶的类型,其每1℃的电动势较大,分辨率优良。价格低于E热电偶也是其一大特点。
【T型热电偶】
T型热电偶是低温区域(-200到+300℃)下的电动势特性优秀的类型。用于精准测量低温区域。

2、根据环境性和响应性选择
为了使热电偶引线在氧化和腐蚀环境下具有耐久性,通常将其与外界空气隔绝。为了与外界空气隔绝,会在金属套管和一对热电偶引线之间充填和封入粉末状的无机绝缘物质,我们将这种加工而成的热电偶称为“铠装热电偶”。
以下为铠装热电偶的特点。
凭借这些特点,自十多年前投入到实际应用中以来,铠装热电偶的使用变得越来越广泛。
①较大的机械强度使其具有优良的弯曲性和耐冲击性
②良好的耐腐蚀性和抗压性
铠装热电偶的测温接点有3种类型。根据使用用途选择最合适的接点类型。
【接地式】
接地式热电偶将热电偶引线直接焊接在套管前端,构成测温接点。其特点是响应快。由于引线与套管导通,不能使用于存在噪音或危险的场所。
【绝缘式】
绝缘式热电偶的热电偶引线与套管完全绝缘,构成测温接点。其响应性不及接地型,但可长时间使用,此外也可用于存在噪音或危险的场所而不受任何影响。
【露端式】
这种热电偶的热电偶引线从套管中露出,构成测温接点。其响应性为3种类型中最快,可对细微的温度变化作出反应。它可用于诸如引擎测试等对快速响应性有一定要求的场合。但是强度很低,基本上只作为一次性使用。
第三章 热电偶与补偿导线
1、什么是补偿导线
所谓补偿导线是指用于连接热电偶与温度显示仪表之间的导线。在使用温度范围(0℃到+60℃)内具有与热电偶几乎相同的热电动势,因此它主要用于延长热电偶。
出于对下图所示的温度梯度考虑。

由于感温部位存在温度梯度,补偿导线上也会产生与该温度差相当的热电动势。热电偶显示仪表计算产生的热电动势的合计值,并显示为温度。
2、温度仪表通过测量热电偶电势值而显示温度

如果按上图所示不使用补偿导线而使用铜导线,那么即使存在温度梯度的部分也不会产生热电动势。由此导致温度的测量结果产生误差。
3、热电偶与补偿导线的连接
连接部位不存在温度梯度时,使用普通接线板连接热电偶与补偿导线不会有任何问题。
假使连接部位产生温度差异,则无法进行正确测量。此时,应使用与所用热电偶具有相同热电动势的专用连接器。
4、热电偶的最大延长
热电偶本身延长至1km以上也可以使用。但是,测量器上一般都规定了可配线的最大输入信号电阻值和“输入信号电阻”。需要注意的是,如果热电偶的总电阻值超出该值,则无法实现正确测量。
第四章 热电偶校验
按照国家颁布的热电偶检定和校验技术规范,热电偶校验一般用定点法或比较法进行校验,下面对比较法和定点法做相关介绍。
1、定点法和比较法
所谓热电偶校验,是指决定所用热电偶显示的值与实际温度之间关系的一项操作。校验通常每半年进行1次。校验方法大致可分为定点法和比较法。
【定点法】
所谓定点法,是指使用温度定点给出正确温度值,然后进行校验的方法。

如上图所示测量定点温度后进行校验。
由于温度定点为物质的相平衡状态,无论何时复现温度均恒定不变。

所谓水的三相点,是指液体、气体、固体这三种形态共存的温度,通常可以在被称为水三相点瓶的玻璃瓶中实现。±0.001℃可获得最佳精度,常在定点法中使用。
【比较法】
所谓比较法,是指利用二等标准热电偶WRPB-2测量任意规定的恒温槽温度,同时获得它与已测被校验热电偶之间的误差后进行校验的一种方法。

相较于定点法,其精度下降,可使用任意温度进行校验是其特点所在。
2、热电偶的使用寿命
热电偶也具有使用寿命。虽然其使用温度和环境千差万别,但一般来说,如果在低于常用温度以下的氧化环境中使用,贵金属热电偶使用寿命约为2000小时,廉金属热电偶的使用寿命约为10000小时。如果在极限温度下使用,则它的使用寿命会大幅缩短,约为50到250小时。当热电偶接近使用寿命时,它将无法显示正常温度,最终会断线。为了进行正确测量,请定期对热电偶进行维护和更换。
第五章 热电偶测量故障排查
使用热电偶测量温度时,有时会无法获得正确的测量值。下面汇总了热电偶测量时容易发生的故障实例。

上图是进行正常热电偶测量的状态

按照总体的热电动势为1.00mV+3.00mV+10.00mV=14.00mV,测量值为100℃。(以热电动势的各数值作为参考值)
1、热电偶与补偿导线的极性反接
如果弄错热电偶与补偿导线的极性,则无法正确测量。

总体的热电动势变为-6.00mV,显示仪表上显示错误温度。
2、铜导线代替补偿导线使用等
有温度梯度时,如果使用铜导线等替代补偿导线,则无法正确测量。

总体的热电动势变为11.00mV,测量器上显示错误温度。
3、使用了不同种类的热电偶和补偿导线
如果使用与测量器不同种类的热电偶与补偿导线,则无法正确测量。

总体的热电动势变为7.50mV,测量器上显示错误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