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前辈,你们是怎么避免事故的?我有一个不成熟的想法

楼主(2026-04-25):
各位前辈好,我是在校技校生,学PLC没多久。

最近在学GX Works2,我有个不成熟的想法:能不能在上机前,先用软件完全模拟一遍,把逻辑错误都消灭在电脑里?

我自己试了试,搭了一套环境,但我不清楚工厂里的实际调试情况。想请教各位前辈:

1. 你们在现场调试时,最怕遇到什么突发状况?

2. 如果有套工具能让你们在办公室里先试错,你们觉得有用吗?

为了方便统计,也为了不浪费前辈们太多时间,我把问题放在了一个问卷里(9道选择题),恳请各位前辈指教!

https://v.wjx.cn/vm/OrrxZbG.aspx

网友A:
1、现场最怕的情况时,机器还没调试完,对方突然没钱付款了。

2、没用,这不就是仿真么。

就不点外链,保护个人隐私。

HAVE FUN!

网友B:
  最怕现场装的设备是有质量问题,时好时坏?想用排除法,还需要自己有一个才行,现场用的设备需要在出门前先测试一遍(以前经常遇到现场随便换一个,看起来好的 (或者是新的)实际是有问题的,导致问题陷入死循环),现场安装后先检查供电线路,防止短路烧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