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网打通CC-Link IE to CANopen,步科伺服与三菱PLC握手言和

楼主(2026-04-27):
告别脉冲线海,一网打通CC-Link IE to CANopen,步科伺服与三菱PLC握手言和

在3C电子制造产线上,三菱PLC与步科伺服驱动器之间的“语言不通”是个典型难题。三菱PLC原生支持CC-Link IE工业以太网协议,而步科伺服驱动器只认CANopen总线协议,两者无法直接对话。疆鸿智能JH-COP-CCLKIE网关正是解决这一矛盾的“翻译官”。

案例:某手机主板贴片线改造

该产线原有三菱R系列PLC控制八轴步科伺服进行精密取放料的动作。改造前,PLC与伺服之间无直接通信,只能通过PLC的脉冲输出模块外加高速IO点进行控制:每根轴需要2个脉冲输出点和4个到位信号点,八轴用掉48个IO点,接线量巨大,且无法读取伺服的温度、电流、报警等诊断数据。

接入JH-COP-CCLKIE网关后,三菱PLC通过CC-Link IE协议直接与网关交换数据,网关再将指令翻译为CANopen报文下发至步科伺服驱动器。同时,伺服的位置反馈、故障码、实时电流等PDO数据,经网关打包后回到PLC寄存器中。

网关电器参数

供电:24VDC(±5%),最大功率3.5W

工作环境温度:-45~85℃,湿度≤95%

防护等级:IP20

安装方式: DIN-35mm导轨

实施过程三步走

第一步,硬件接线。网关的CC-Link IE口接PLC网络交换机,CANopen口接伺服驱动器,注意总线首尾终端电阻的匹配。第二步,参数配置。通过网关配置软件,设置CC-Link IE的站号与节点地址,并将CANopen侧的八个伺服节点ID、波特率(设为500kbps)、PDO映射参数写入网关。第三步,PLC编程。PLC内调用预定义数据链接软元件,直接读写网关映射的内存地址即可完成闭环控制。

前后对比

改造前,PLC脉冲控制精度受限于扫描周期抖动,低速爬行时可见步进状抖动。改造后,CANopen总线控制实现了微米级平滑运动,且单根网线替代了48根信号线,电柜空间缩减60%。产线换型时,参数下发时间从45分钟压缩到2分钟。

总结

JH-COP-CCLKIE网关扮演的不只是“协议转换”——它在数据链路层完成了CC-Link IE的循环传输与CANopen的对象字典之间的双向映射,使两种完全不同的现场总线生态实现无缝对话。这种“稳联接”让3C电子制造企业在保留原有三菱控制大脑的同时,自由选配性价比更优的CANopen伺服执行层,产线柔性与控制精度兼得。